[工仪] 小山拆解:拨盘不良的VC9802A+一拆,故事的跌宕起伏远超你我想象

楼主(2025-03-07):
话接今早的帖子:小山拆解:这运气叫不错呢,还是叫不错呢?半截的UT54,不知能干啥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那就准备开拆吧,

保险起见,先把电池卸了,顺便拍几张。

先把黄色的塑胶保护框慢慢松脱出来,别说,还卡的挺牢固的。然后露出深灰黑色的胴体。

后盖螺丝有四个大家伙,突然想起来办公室没有带22合一,只有翻出军刀,还是有十字螺丝起,没费什么劲开壳。

拿起后盖的一瞬间,我有点楞住了,这货是经历过什么大案子啊,后盖的屏蔽层还有黑色的痕迹,靠近表笔插口位置的PCB板上也粘有大片的电工胶带。

顿时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果然把胶带掀起,PCB板上也有黑色的痕迹,还有两条类似网线线芯焊接的飞线,看来是炸过机(高压还是大电路判断不出来)

再把固定PCB板的8-9颗小螺丝也慢慢卸了,翻出来看看。

可爱的拨盘露了出来,靠近10线的位置的怎么还有片类似镍片的玩意,沃趣,看来这片是断过呢。

再次印证自己的担心,放眼再往拨盘对应的PCB板覆铜面看去,就是10线那个位置大概有1/4圈的覆铜面已经不知所踪。。。WTF

本来还说清洁一下就好,这下看来还得想法把其它问题给解决先。

目前看是直流电压档有这个问题,推测可能是用了2-20V的低压档去测比较高而且电流大的位置,导致铜箔、弹/铜片以及PCB板上的某些元件(也许是铜箔或保险丝)炸了,所以在我那年淘到这个(好像是10块还是15块买的,我前段时间淘的UT61B花了20块)之前被半档子高手给做了技术处理,所以可以用,但是还不牢靠。

果然牛屎芯片在显示屏后面,试着换了几个角度勉强拍出来。

今天暂时没空弄,设想就拿上次UT54那半截身板把拨盘弹/铜片替换了(因为我翻照片看应该差不多)。

至于PCB板的覆铜面,那得另辟蹊径才行了,飞的两条线也得替换掉。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不。

码字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这种表见过多次,懒的要,做工差,还是牛屎,烂的一逼!没必要折腾它了

网友:
修好还是可以用吧

网友:
各有所好,有的愿丢,有的愿修。

网友:
是比较良心的拆解了。

网友:
这种损坏的修复难度大,感觉没必要修了,还是拆零件吧

网友:
伤成这样,感觉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搞维修的,还是换个好点的表吧,这种表不要折腾了。

网友:
你都有UT60B了,还修它做甚?!

网友:
天天有时间去折腾,真是人生的一种乐趣。

网友:
修理价值不大啊,,—,,—,———

网友:
缩水版   不太好修啊   我以前有个  做工老好了

网友:
这个也能修

网友:
这表竟然能输出方波和TTL,不错啊

网友:
用来做炮灰表不错,有同款军刀

网友:
断的镍片可以到废的万用表上去找,掉的覆铜不好恢复

网友:
直接上瑞士军刀了

网友:
9802又不是什么好表,扔了吧,如果是9806或9807或980或许会考虑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