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手搓TA7240功放

楼主(2025-03-07):
看网上都说TA7240这块芯片有胆机味,于是在网上买了拆机件 ,成品的散件 ,自己组装 ,并没有达到自己心里想的水平,底噪还是比较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用的联想笔记本电脑电源 ,也没用屏蔽线 ,干扰比较大 ,底噪也比较大 ,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很好啊,不知道音质怎么样

网友:
我一般喜欢用火电因为水电比较冷,核电比较燥,风电忽大忽小

网友:
底噪和线路布局,电源整流滤波电路,还有输入屏蔽都有关系,可以分别排除

网友A:
自从做了一个D类功放,就一改我以前的印象,之前印象音箱功耗大,使用功耗大效率低比较耗电
还是D类的香,静态功耗0.2W,工作功耗也低!

有对监听音箱,接上电静态功耗就是10W一只,搞得我老是要不用就要关电源。

网友:
估计电源有影响,以前用铁芯变压器做过,无信号很安静。信号源配备吗?应该好排除的

网友:
画的板子兼容了耳放的版本,电脑声卡都省了!
不过这个版本如果使用电脑供电用来推有源音箱的话会有底噪,如果接充电宝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过我这个不支持音源有线输入,只最支持蓝牙5.4和有线DAC,两个同时连上的话就是蓝牙优先,蓝牙没有播放就会播放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做了一个D类功放,就一改我以前的印象,之前印象音箱功耗大,使用功耗大效率低比较耗电
还是D类的香, ...

我也有类似的想法,要不要关掉功放,模拟类不用都一直在用电,好家伙,直接200W

网友:
蓝牙是差分输出吗?是不是共地噪音……

网友:
2片IC是BTL?看是哪种杂音;交流声是屏蔽2次接地了,高频滋声手摸负极消失就是高频干扰,负极接PE试试

网友:
第一,换一个变压器当电源,或者换一个12V的电源,有可能笔记本电源电压高了???桥式整流是接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压,第二,没有5532初放大电路。

网友:
7240音质还是很好的,当年道奇车机用的

网友:
有电池供电试一下。

网友:
以前的磁带录放机也会用它

网友:
用个环牛电源试试,加上大水塘应该有好转,感觉散热板有些小了。

网友:
用电瓶供电

网友:
把开关电源换成线性电源

网友:
TA7240AP音质真的很不错,去年我也买了一套散件,用的是我攒的原装7240,用优盘播放器做前级,效果效果非常好。

网友:
80年代流行的集成块。电源换线性电源试试,或者直接电瓶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