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如何方便实现内网穿透呢?

楼主(2025-03-07):
动手能力差,不会linux,也不会写脚本什么,有没有简单办法?主要是实现外网同步办公文件,谢谢了

楼主:
花生壳可以实现吗?有人了解这个吗?

网友:
去zerotier的官网里面下载对应黑群晖系统的Ipk文件安装就行了。然后网页应用里面就会出现一个zerotier的应用了

网友A:
Tailscale,用的这个,注册个账号,登录客户端,用分配的IP就能远程登录,电脑、手机、NAS都能用,很好用

网友B:
我搞网管的,内网任何穿透、打洞,全封锁,
安全风险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ilscale,用的这个,注册个账号,登录客户端,用分配的IP就能远程登录,电脑、手机、NAS都能用,很好用 ...

这个系统占用好像有点高,不然可以吊打zerotier

网友:
用IPV6还是比较稳的,关键不用花钱

网友:
转飞牛吧,自带中继,不用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搞网管的,内网任何穿透、打洞,全封锁,
安全风险太大。

一刀切啊,要找办法解决问题

网友:
去找套件啊

网友C:
如果想要省心的话就买两个蒲公英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刀切啊,要找办法解决问题

没办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出事,以现在的情况看,是从上到下全否定,你想想后果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生壳可以实现吗?有人了解这个吗?

可以实现,域名访问,路由端口映射好就行,配置在路由上,直接配在机子上的没试过,估计也是类似的,直接配置访问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刀切啊,要找办法解决问题

赞同78的意见,的确风险蛮大的。
但可以尝试双路由实现VLAN划分,白名单访问之类的功能增加安全性。
如果不考虑数据丢失、隐私泄露之类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尝试自建zerotier根服务器,搭建自己私用的VPN,但也是有风险的。哪怕是华为自己的智慧生活的远程控制,也会有风险,就看入侵的成本高低而已。

网友:
可以用nps。但是服务端得有公网ip 没有就只能用花钱的了

网友:
几百块买个二手白群晖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省心的话就买两个蒲公英路由器

蒲公英限速吗

网友:
P2P打通就不限速,打不通2M

网友:
我用的frp,自建了服务器

网友:
最简单的,弄个公网ip。然后ddns回来就行了。
麻烦一点的,路由器openwrt里面写脚本,ip变动了,就发一封email或者发个微信消息给你。你再手动连。
需要访问的关键app或内网资源,开端口转接。或者开vpn。后者,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