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3元有刷轴流吹尘机(大艺A3接口)

楼主(2025-03-09):
年初看到拆机专家的离心风扇吹尘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344-1-1.html

以及qrut的7.4V迷你无刷轴流吹尘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569-1-1.html

我也种草了暴力吹尘机,可以洗车后吹吹水

牧田大艺两种电池我都没有,
考虑到后面要改供电的其他工具,
选了大艺

小黄鱼在南通厂家那买的电池充电器昨天先到。

今天收到同样南通发货的吹尘机

净重443g,风力418g

长145高230厚90,出风口内径70

电机直径355,12叶风扇外径70

两片壳结构,10颗镀黑镍螺丝
内部插座+开关+电机的极简电路。
开关刻字BS估计是通用模具,
实测无调速,仅通断。

技术不复杂,类比一次性打火机。
成本控制到极致,全靠产业链

楼主(2025-06-10):
引用 楼主:
有70/90两种,
无刷推力700g/1100g
都是公模,

拿风速仪和转速仪测测看
有刷相当于8级风,
但转速仪量程只有三万,这个明显超了测不出来

网友A(2025-03-09):
再买一个暴力风扇搞上去,11000的应该就够

网友:
大艺
A3电池19包邮,前几天有个帖子发的,我到手的还没测试

网友:
大艺A3电池19包邮,前几天有个帖子发的,我到手的还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个暴力风扇搞上去,11000的应该就够

我随便用用有刷也行,无刷的大多数是按2s绕线图个轻便小巧,

网友B:
有没有那种大艺A3,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那种大艺A3,无刷的

有70/90两种,
无刷推力700g/1100g
都是公模,

网友C:
你这挺好 我15买的牧田口的 幸好有转接板  不过这玩意 声音太大了 有点讨厌这个声音   吹力没有那种细桶的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70/90两种,
无刷推力700g/1100g
都是公模,

这种无刷的耐用吗?风力比离心风扇吹尘机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无刷的耐用吗?风力比离心风扇吹尘机大吗?

我只是网上看到无刷的参数比有刷高,
当然价格也更贵
但自己没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无刷的耐用吗?风力比离心风扇吹尘机大吗?

无刷电机的寿命主要看轴承

网友F:
去年我也买了一个,拿来给车吹雪的,结果不好用
只能是那种一点都没化的浮雪,如果到车上化了一层薄冰,也吹不动
扔角落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年我也买了一个,拿来给车吹雪的,结果不好用
只能是那种一点都没化的浮雪,如果到车上化了一层薄冰,也 ...

我打算洗车后用来吹水,类似吹头发的电吹风,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洗车后用来吹水,类似吹头发的电吹风,应该没问题吧?

那没问题,风力还是挺大的,我偶尔用它吹前档下面槽里的落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刷电机的寿命主要看轴承

好的,那要看商家良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网上看到无刷的参数比有刷高,
当然价格也更贵
但自己没用过不好评价 ...

好的,我看看有没有便宜的无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挺好 我15买的牧田口的 幸好有转接板  不过这玩意 声音太大了 有点讨厌这个声音   吹力没有那种细桶的 ...

我去年看的时候也是只有牧田接口,大大艺接口的可能是今年新出的,我以后打算按照大艺接口配备电动工具,正好这次看到接口和价格都合适,就买了。

网友G:
我这个21V裸机还不错和你这个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21V裸机还不错和你这个不太一样

这个是离心式的吹尘机,
以前见过网吧就用插电式的清灰,
现在进化成用电池了,风力确实更大,
适合经常用的
我乱用为了体积小便收纳,就买了轴流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