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飞毛腿SPB-GL6移动电源

楼主(2025-03-07):
好长时间不用的飞毛腿移动电源,差不多有10年了,还能输出,无法输入,就想拆开看看是否还能修。整体是铝合金外壳,撬不开,从一头顶,也顶不出来。

网友:
电芯看起来还很坚挺

网友:
10年都还没鼓,这电芯质量不错啊...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网友:
这种早期的给它充电太慢没有7-8个小时是充不满。我在JD先后买过3个飞毛腿的移动电源外壳都是金属,第一个十年前用到现在还可以用,就是电芯不行了,第二个八年前,,用了几次搁了半年闲置没有用,控制板坏了,第三个5年,前情况与第二个情况差不多,没有彻底坏可能有元件虚焊,先是芯片重焊当时是好了,后来又是出现同样的问题,用热风枪把整个板子吹一遍,貌似又好了,到现在没再出同样的问题。总结接下来飞毛腿的移动电源后期出的控制板质量太差了,电芯是非常OK的,就是配了个烂控制板
拆修飞毛腿SPK-M108移动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414-1-1.html

网友:
没外壳,修好也没用

网友:
超级耐用,羡慕了

网友:
早期的飞毛腿电池和充电宝质量都是不错的

网友:
不是高压电池

网友:
14年的电芯,这么多年还没鼓,难得的好电芯啊。

网友:
电池这么长时间都没鼓包不错

网友:
差不多10年的移动电源,电池没鼓,挺不错。

网友:
还是18650电池的充电宝耐用。。。

网友:
多年前挺常看到这个品牌,近些年见得少了

网友:
看起来还很坚挺

网友:
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早期的产品实在,后来做的差点劲。

网友:
10多年的软包电芯闲置没鼓包,很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