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推拉门有异响,怎么办?

楼主(2025-03-07):
怎么判断还是导轨问题,

还是滑轮问题?
再导轨涂点油是否就可以呢

网友A:
你这推拉门研究了几个月了吧,还没找人修???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网友:
先易后难,上油不行再看其他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推拉门研究了几个月了吧,还没找人修???

好几个推拉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个推拉门。。。

这次是哪个?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网友B:
拆下滑轮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滑轮看一下。

这个拆起来是不是有些麻烦

网友C:
连拆下来都不会,就更别说修理了,把几扇门对调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滑轮换掉

网友:
没有蹭到就是滑轮不行了

网友:
把滑轮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拆下来都不会,就更别说修理了,把几扇门对调一下就解决了。

一下就修好了咋刷帖?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网友D:
看滑轮是不是坏了

网友:
滑轮喷wd40

楼主:
滑轮看不到,怎么喷进去?

网友E:
先判断一下响声是哪里发出的,然后再确定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滑轮是不是坏了

没坏,就是有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判断一下响声是哪里发出的,然后再确定解决方案。

向外用力,然后再推门,异响会小很多,为何会这样?

网友:
滑轮磨损了,果断换掉。我的也是,早期打点黄油能用一段时间,后面还是照旧。换才能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