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牙耳机充电冒烟后的拆机

楼主(2025-03-07):
捡的蓝牙耳机内脏,另一只失踪不见了,这只带电池和控制主板,连接手机蓝牙速度快,音质很好,有点低音音箱的效果,使用一段时间后晚上充电冒烟了,可能是同时使用一拖三充电线给蓝牙耳机和充电宝充电,结果蓝牙耳机挂了,拆开发现唯一一块集成电路烧坏了一块,再充电和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看集成块也无法代换,只能拍照扔了

网友A:
反正修复不成了,扬声器赠送我吧

网友B:
大概率是充电宝握手快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修复不成了,扬声器赠送我吧

同城是可以的,走快递的话搞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充电宝握手快充了。

以前没有考虑是这个问题,烧坏这个蓝牙耳机是第三个充电产品,才想到是同时给充电宝一起充电的问题

楼主:
反正是捡的,坏了就扔

网友C:
小玩意小电流也能炸成这样,逆天啊

网友D:
给充电宝用的是C口,能触发快充说明C口是有D+D-线的,一拖三线不应该有D+D-线,只有供电线才安全。

网友E:
同时给充电宝一起充电快充电压升高烧的

网友F:
可惜了,锂电池貌似也鼓包了

网友G:
主控有点惨,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玩意小电流也能炸成这样,逆天啊

估计集成电路缺乏保护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充电宝用的是C口,能触发快充说明C口是有D+D-线的,一拖三线不应该有D+D-线,只有供电线才安全。 ...

搞不清楚了,反正已经出现三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时给充电宝一起充电快充电压升高烧的

三合一的充电线的确有快充功能,而且充电器也是有快充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了,锂电池貌似也鼓包了

发现冒烟以后把充电线拔了,开盖看到集成块还在冒烟,就直接把锂电池的接线拔掉,才不冒烟了,或许这个集成块就没有充放电管理功能

网友:
这种多头线本就是害人的,楼主上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控有点惨,废了

主控电路没有保护设计,外部没有充放电管理芯片,挂掉就没的修

网友:
这是头戴耳机,不是挂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