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自行车除了重量轻,还有哪些优点?

楼主(2025-03-07):
重量的优势很重要么?

为了省那点重量,
多花好几千,值得么

网友A:
碳纤维自行车除了重量轻,再也没有其它优点,而且万一受到撞击,骨架可能碎裂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自行车除了重量轻,再也没有其它优点,而且万一受到撞击,骨架可能碎裂报废。 ...

人家是要买回去供着的,这缺点算缺点么?

二○二五年三月七日

网友:
碳纤维自行车除了重量轻,优点很多啊 比如利润高,可以卖个好价格,买来的供着,坏了不好修,要全换多好。

网友:
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

网友:
和豪车一样,应该禁止上路。

网友B:
碳纤维车能装B啊,这么明显的优点。
不过一个轻已经能秒杀一切了。对于普通人来说,车架重量差个七八百克可能没什么,但对于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来说可就是吃海参和吃白菜的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车能装B啊,这么明显的优点。
不过一个轻已经能秒杀一切了。对于普通人来说,车架重量差个七八百克可 ...

从外表看不出是否碳纤维?

网友C:
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上面调侃的那些

技术上,除了轻,还有强度高,还有弹性好

想一想现在已经普遍的钓鱼竿,几十上百斤的鱼,弯180度,照样拉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上面调侃的那些

技术上,除了轻,还有强度高,还有弹性好

炭纤维鱼竿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小心会致命,已经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上面调侃的那些

技术上,除了轻,还有强度高,还有弹性好

碳纤维强度比铁架更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炭纤维鱼竿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小心会致命,已经好多了

鱼竿怎么致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维强度比铁架更高么?

网上可以查到的资料看,如抗拉强度等比钢铁高

网友:
乡村、郊外鱼塘边,有部分旁边有高压线、电线,报道很多

碳,导电,钓鱼、不注意选址,还甩干,嘿嘿……

网友:
有利就有弊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被火点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