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白菜白光没有电压输出,向大哥大姐求助

楼主(2025-03-07):
之前买的白菜白光,最近发现没有电压输出了,万用表测了下有24v电压进来,但是没有2电压输出,指示灯开机是绿灯;偶尔又能用,估计是这个小电路板哪里接触不良,求大哥大姐帮忙看下,是哪里接触不良,谢谢。白线是24v正极进,灰线是24v负极进;红线是正极输出,黑线是负极输出,黑线好像和灰线连在主板上一起的点。

网友A:
这几个件一个一个换都修好啦

网友B:
检查一下烙铁头坏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烙铁头坏没坏

没有坏,我直接接24v电压发热的。我电路菜鸟,找不到原因,只是确定电源是好的,电路板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件一个一个换都修好啦

我菜鸟。。

网友C:
把可能虚焊的地方补焊一下,电位器也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D:
是不是电位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位器问题

三脚分别是5k欧姆,2k,3k欧姆,2+3=5应该没问题。请教下,这个电路板不接烙铁芯,是不是本身就没有输出电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可能虚焊的地方补焊一下,电位器也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我拿热风枪吹了下接头,还是那样。请问下您,这个电路板如果不接烙铁芯,是不是本身就没有输出电压;是不是只有接负载了才有输出电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可能虚焊的地方补焊一下,电位器也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我拿热风枪吹了下还是老样子。请教下,这个电路板不接烙铁芯,是不是本身就没有输出电压,;只有接负载了才有电压输出,谢谢了

网友:
来学习,等结果。

网友:
偶尔能用的话,就用手捏地个控制板,捏到哪个元件灯亮了就是哪里虚焊

网友:
考虑烙铁芯接触不良,可能松了,可能氧化了

网友:
比较常见的有电位器接触不良、场效应管损坏、T12头子接线断线,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顺便看看78L05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T12也出问题了 偶尔会烧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热风枪吹了下还是老样子。请教下,这个电路板不接烙铁芯,是不是本身就没有输出电压,;只有接负载了 ...

你猜想得很对,没有接入负载,此电路不会有电压输出。

T12的控制电路一般如图:

如果没有接入T12烙铁头,相当于红线段基本属于悬空。正常情况下,此段线路会感应出高于LED工作电压的电平。对运放来讲,3脚有接近2v的电平,相当于感知T12内部的热电偶测得的温度极高。于是电路会将MOS管关闭,输出端不可能测量到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mos坏了多是击穿短路,lm358坏了可能不加热

这种回温太差,温度刚刚好就稍微散热好的焊点不化锡 ,调高能化锡了 但是烙铁头很快变黑氧化不沾锡了,换个50块的单片机的t12控制器吧,好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