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X200t;风扇响,压缩空气除尘吹爆了。15元巨资的风扇到了~

楼主(2025-03-07):
老本win7 + 英特尔固态,炒个A股还能转~
上次风扇解体加油过,还是剐蹭响。一气之下压缩空气一吹,炸了。
淘一下还挺贵。
这次还行,没多螺丝。。。

网友:
  要经常 压缩空气吹

  台式机吹灰那鼓风机  经常吹  一点灰尘没有 干干净净

网友:
第一次见到吹炸,哈哈哈

网友:
这样风扇拆解会失去动平衡,很难恢复

网友:
联想也是抠门鬼,x系列竟然不舍得用四线风扇

网友:
风扇不是压缩空气吹炸的,而是风扇想退休了。

网友:
好古老的电脑

网友:
ThinkPad X200没用过,用过X220,换了256G SSD和2条 4G内存,装Win7,还是速度很快的。自己清过灰,换过电池。

网友:
压缩空气流速太快,吹扇叶的时候,扇叶会高速转动,再加上吹尘枪扫动产生的气流大幅度拨动导致扇叶高速转动的同时又颤动,于是就解体了。。。

这种操作,应该用东西把扇叶大致固定住,吹一阵子再松开轻轻吹几下让扇叶转动个角度再固定住再吹。

否则的话,就算扇叶不坏,高速转动时也可能破坏轴承,造成噪音加剧。

网友:
太猛了,扇叶都解体了

网友:
上星期在废品站50元买个华硕i3-4005u(4g+500g机械盘),15寸品相很新,功能正常有电源适配器(电池亏电锁),不知道有啥用,冲动购买吃灰中。

网友:
压缩空气流速不错!

网友:
有年头了吧

网友:
电源可以拆出几节电池?

网友:
看来只有离远点吹了,不能紧怼着吹。

网友:
风扇还是要拆,懒就换

网友:
竟然这样也能吹坏!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很容易把风叶吹坏,我也吹坏过。

网友:
先换个扇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