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我的“老”轨迹球老鼠标和触摸板鼠标

楼主(2025-03-07):
我的“老”轨迹球老鼠标和触摸板鼠标
   我最早接触的的鼠标回想起来是从串口鼠标开始的,这时的串口鼠标是在更早期的轨迹球鼠标发展而来。它的外形已经与我们现在的鼠标完全一样了,只是把滚球放在了鼠标盒中,X方向和Y方向各有一个摩擦轮与滚球接触,每个摩擦轮的一端有一个光栅盘,光栅盘上安装有双光敏二极管传感器,发光管发出的光穿过光栅盘照射到双光敏二极管上,光栅盘旋转方向不同时,两个光敏管受光先后顺序不同,控制器即可判断光栅盘的旋转方向,通过两个光栅盘的转向,控制器就可以感知鼠标的前、后、左、右移动方向,这些方向数据传递给计算机去控制光标的跟随移动。这一传感原理在鼠标进化中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一直发展到无机械传动、无线数据传送的球鼠标。

       这些球鼠标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耐灰尘、油渍的污染,要经常清洗、擦拭滚球和摩擦辊,不然鼠标就会不正常工作。后来把先进的集成光位移传感器应用到鼠标上,才彻底摒弃掉摩擦、光栅轮传感机构,使得鼠标极为顺滑、细腻,几乎不用日常维护,再加上无线操作,极为方便。是谁发明的这种集成光传感器我不清楚,只是觉得这种传感器,推广到民用计算机上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呢?像手机上的指南针传感器,在手机的金属壳里,周边还有那么多的电磁、振荡元件、电路,在其包围和干扰下,它还能正确指引方向!还有呢?不知道了。可惜的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不能老是拿着“四大发明”炫耀。

       我使用滚球鼠标时,已经是越过了轨迹球的阶段,那时已经很少见轨迹球鼠标了。随着一些使用轨迹球鼠标的计算机被淘汰,在破烂市场上可以买到一些老笔记本电脑用的轨迹球鼠标,在闲鱼、淘宝上甚至有全新的轨迹球鼠标配件!

各种拆机的轨迹球鼠标模块:

这种轨迹球,比较早期的结构也是机械的摩擦轮结构,下面是两种不同大小的罗技摩擦轮轨迹球鼠标组件的结构:

另一种罗技小摩擦轮轨迹球鼠标结构:

       因这种摩擦轮结构需要经常性的清理、维护,之后一种采用非接触位移传感器的轨迹球鼠标,几乎不用经常性的清理、维护,可靠性大大提高。它的位移传感器的原理不清楚。有着相同直径轨迹球的摩擦轮结构轨迹球鼠标,把它的灰色滚球,替换到这种感应鼠标中就不起作用,两种球体都是铁质的,只是外表涂层不同且没有磁性。而用黑色胶带贴在灰色球体上时,鼠标就能正常工作了!用手指在感应窗口滑动,也能移动光标!搞不清楚这种传感器的原理。

       我收集到的这种轨迹球鼠标,基本都是PS2接口的。只要连接4根线,就可以与计算机的PS2口连接,不需要驱动程序,现在的Windows系统就能自动识别运行,不需要驱动程序。

现在的计算机,已经很少使用PS2接口了,我们可以用一个PS2转USB接口的电缆,把PS2轨迹球鼠标变成标准的USB口鼠标:

        这个转换电缆是PS2键盘和PS2鼠标双口的,由一个牛屎芯片转换成USB接口,整个电路板很小。成品的转换电缆也很便宜约3元左右,网上也有卖这种转换接口的半成品的:

有了这些配件,就可以很容易自制一个轨迹球鼠标!而且是PS2和USB双接口的:

用一个工业电器成品小盒做外壳,嵌入一片接口转换板,就做成了一个双接口的轨迹球鼠标,体验一下使用轨迹球的感觉。它的接线如下图:

这里有个轨迹球鼠标的视频:

       另外一种就是触摸板鼠标了,几十年前,它多用在笔记本计算机上,那时笔记本电脑非常昂贵,很少能接触这神奇的触摸板!后来收集了很多种触摸板鼠标组件,就是想了解它是怎么识别位移和敲击动作的?难道它还有敲击振动传感器?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触摸板鼠标:

1.早期苹果笔记本计算机的触摸板鼠标:

      揭掉表面的一层贴膜,底下的PCB电路板是多层的,内部有横向和竖向的导电层!应该是电容感应原理,当手指触摸不同的点位时,这点的横、竖阵列交叉点的电容就会变化,单片机即可判断手指的准确触摸点。包括敲击触摸板的动作都能识别,真是巧妙!原来这触摸板下面根本没有什么振动传感器!

      后期制造的触摸板鼠标,技术日臻成熟提升、精密,只用一片处理器即可!而且越来越轻薄,功能越来越多。

       随着技术的发展,触摸板鼠标的功能也在不断增加,许多功能只需软件升级就可实现。下图是惠普笔记本计算机上的触摸鼠标,它就在触摸板的右边的竖向区域,划归为滚屏区,实现了现在鼠标的滚轮的功能,而这一功能的实现,可能不用改变触摸板的硬件,应该只需增加软件功能就行:

收集了很多拆机的触摸板和拆机组件:

       这些触摸板鼠标板,有单芯片的,也有多芯片的。基本上都有PS2接口,苹果机总是喜欢来点斜的、歪的!总跟人家不一样,搞不懂它的接口是怎么回事。下面列出几种触摸板的接线图:

日本ALPS触摸板接线:

另外几种:

下面的图片就是用这种鼠标板制作的薄型小触摸鼠标板:

这是一段这个鼠标板的视频:

下面的图片是一种两个接口的触摸板:

请了解这种结构触摸板的坛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黑色轨迹球那个看不懂。同现今的光电鼠标一样是低分辨率图案快速比较偏移位置的原理?

手里曾有张早期光电鼠标的垫板,铝的,细密布满黑白格子,应该是光线反射原理。

网友:
说明科技的发展真快。

网友:
科技的发展真快。

网友:
唉,还在玩这个的只剩情怀了

网友:
完全是鼠标。光栅,发展史

网友:
楼主钟爱老物件,分析很透析。

网友:
黑色球那种应该和常规光电鼠标一样原理,这种一般是工控上用的,球是超上,用手滚动球使用!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这一场视觉盛宴,这个球我只在工控机上用过,其它一些我收的鼠标,都是比较新的。最老也是我发出来的那个,更老的没有了

网友:
滚球质量杠杠的,没老化意向

网友:
另一张相片我当年也买了220元一个

网友A:
666,感谢楼主分享,楼主的分析和手工太牛了!
淘宝看到这个光电轨迹球和ps2转接板一套才26.4块大洋!立马入手折腾一下,圆了轨迹球鼠标的梦。外壳我想用3d打印制作,看能不能更具人体工学。

网友:
可以开鼠标博物馆了

网友:
满满的记忆。

网友:
鼠标。光栅,发展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感谢楼主分享,楼主的分析和手工太牛了!
淘宝看到这个光电轨迹球和ps2转接板一套才26.4块大洋!立马 ...

前些时比这价还便宜不少!非常好的罗技感应轨迹球!很容易做成PS2、USB双接口轨迹球鼠标!盼望您的大作也发上来共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些时比这价还便宜不少!非常好的罗技感应轨迹球!很容易做成PS2、USB双接口轨迹球鼠标!盼望您的大作也 ...

估计不行了,付不了款,卖家收款受限!

网友:
轨迹球鼠标不需要鼠标垫,因此轨迹球鼠标大多数是与工控机配套使用,有些还是与键盘一体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了,付不了款,卖家收款受限!

这两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