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量产1T L06B成功

楼主(2025-03-07):
据说这个盘子温度高,翻了翻论坛帖子,说杂交大法可以降温 不掉速,抱着试试的心态整了两片紫皮版2258H,2块 3d MLC 29F04T2AWCMG4,开始量产出现download FW 过不去的情况,最后卖家帮我解决,缓存需要设置成512X2 勾选双通道。一遍就过  11秒量产好。先焊接了一片,量产成功后再焊接第二片,避免出现焊接失败不知道拆哪个的情况。这个板子跑圈测试温度奇高,94度,我进去把DDR525频率降低到400  ,好像没有啥用,现在待机都会有42度  夏天不敢想。但是速度的确稳定,不会因为高温江苏,跑圈测试写入稳定450左右,实际拷贝文件  410左右。频率400 缓存525 ,读取速度会变慢读取490多,但是测试写更快 达到525 。两个频率都是400   ,读515   写516左右。大家有好版本量产软件推荐吗?

网友A:
这么高温度都不降速,主控和闪存在吃烧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温度都不降速,主控和闪存在吃烧烤啊。

58H 比58 xt好的地方那就是它不降速,58xt的话,降速降的直接到0

网友B:
46en和58h都是大火炉,真不是一般的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en和58h都是大火炉,真不是一般的烫

我手上的46XT还可以  待机 22度   写大文件5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en和58h都是大火炉,真不是一般的烫

46xt还行 测温55 60的样子

网友:
速度确实不错,就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这个组合用来玩玩还可以,如果发生自己用还是算了。读写都上九十多了还不降速可不是好事,数据写进去可能就有问题了,太考验颗粒体质

网友:
速度还可以,温度就有点高了

网友C:
58H跟46EN一样的,这种u盘板子体积又小,有缓主控工作温度也高,是无法避免的事儿。最好上铝合金外壳和导热垫,把热量散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H跟46EN一样的,这种u盘板子体积又小,有缓主控工作温度也高,是无法避免的事儿。最好上铝合金外壳和导热 ...

嗯 肯定是CNC壳子

网友D:
L06B配2258H温度肯定高的,配三星的3D MLC 温度就温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L06B配2258H温度肯定高的,配三星的3D MLC 温度就温和很多!

有推荐的颗粒吗

网友E:
温度高,长时间连续读写不放心,存数据,转移数据短时间用还不错,容量大,速度快

网友F:
58H双贴04T,这b格够高啊
最近收了几张mx500的板子,改58h上4个04T试试
又要“入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高,长时间连续读写不放心,存数据,转移数据短时间用还不错,容量大,速度快 ...

嗯 就是做了用的少  而且这玩意 只有换硬盘倒腾数据的时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58H双贴04T,这b格够高啊
最近收了几张mx500的板子,改58h上4个04T试试
又要“入狱”了 ...

上固态啊 这个58H的做U盘  供电要好,我发转接typec  20G口大部分情况很不稳定 不是吧  提示格式化 美誉反应,偶尔又可以正常用,A口没有问题

网友:
L06B,512G我都是玩NW830。比这个04T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