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8入手原价71的微瑕岚飓风锂电锤裸机

楼主(2025-03-07):
大艺接口的,本来我有一把了,是牧田接口的,后面看它实在是太便宜了又入手一把备用。

楼主:
本来是71的,但是发来的时候发现接头那塑料壳裂了2条,商家售后心不在焉似的,拼夕夕就弹个退款14给我了,我想了一下还不错就同意了,也不用他补发了,反正估计不影响使用,这个比我那个牧田接口的多了个电量显示,还不错。

楼主:
就是这里裂了,我测试了一下打路边水泥路,打个6转头轻轻松松进。

网友:
打6MM转头轻轻松松进路边水泥路,才58,值了。

网友:
真不错,有机会也买一个

网友A:
20元的券是哪里找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不过是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元的券是哪里找啊?

限时优惠,收藏就有概率弹

网友B:
也是志高的模具 这类的开关极容易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是志高的模具 这类的开关极容易挂

主控板的开关?还是无极开关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板的开关?还是无极开关容易坏?

就是主控板那块 导致无刷电机间断性转动

网友D:
有一说一,这玩意便宜的我是不敢用,没有过载离合器,顶部作业打到钢筋直接梯子掉下来,你去医院的钱能买一车这玩意。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C:
咱俩同一家买的,但好像不一样,我这个没有电量指示,你的却有,不知道内部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说一,这玩意便宜的我是不敢用,没有过载离合器,顶部作业打到钢筋直接梯子掉下来,你去医院的钱能买一 ...

大多是有的,只是特别的紧,我山货换了弹簧,弹簧从线径4mm的改成3mm的,扭力变小了很多特容易打滑没力

网友F:
拆开了吗?看看电机多大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俩同一家买的,但好像不一样,我这个没有电量指示,你的却有,不知道内部是不是一样的。 ...

你是不是牧田接口的?好像牧田接口就没有电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多是有的,只是特别的紧,我山货换了弹簧,弹簧从线径4mm的改成3mm的,扭力变小了很多特容易打滑没力 ...

说实话,我用过不少次了,也打到过钢筋,但也只是震手和打不进去而已,并没有扭伤过,不知道触发离合是咋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牧田接口的?好像牧田接口就没有电量显示

不是牧田接口的,是大艺a3接口的,你可以看看我的拆机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了吗?看看电机多大呗

这种公模机拆机图太多了,没有拆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牧田接口的,是大艺a3接口的,你可以看看我的拆机帖

那就奇怪了,估计是2个批次或者生产线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