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SB3.0的主控U盘,9个脚,去掉那几个,只工作于USB2.0下。

楼主(2025-03-08):
原因是那个板子坏了,有过孔也许被扣断了。

所以USB3.0的第九脚没有进芯片。那么把那几个脚隔断,只能做USB2.0?

即使插到USB3.0的母口也不去识别。。。主从控制的

网友:
U3能兼容U2,是保留U2靠前面的4个引脚。

那么,没有了靠后的5个引脚(割离),就只能工作在usb2模式下吧。

网友:
不同的usb有不同的定义,可用万用表自行测量

楼主:
能不能去掉一个脚就能成的?

网友:
不完全插到底,就是2.0

网友A:
三楼的图 很好  但是少一个   怎么识别  1脚和9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楼的图 很好  但是少一个   怎么识别  1脚和9脚

是吗,1,9脚是发送?

网友:
上照片看看才好判断

网友:
其实这个很简单,把usb3.0的几个线全部割线就行了,这样无论怎么插都是usb2.0

网友:
把后面那一排全去掉只留前排4个

网友:
买一个2.0转2.0的usb公转母的转接头

网友:
这个图片可以看见从两头开始去 隔一个去掉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