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K120X数控电源拆解

楼主(2025-03-08):
- [ ] 最近挺流行的网红小电源sk120x,就是以前sk120的换壳软按键版,本着迷你电源收藏家的精神,必须收一个玩玩。应该是首拆吧?哈,我之前太懒了不想拆,找遍了网页也没瞅着,罢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 [ ] 两个多月前刚出来时价格要七八十块钱,而且有各种bug,比如纹波大、上电过冲、软关机后仍有电流等问题,也正常,毕竟是刚出来,现在经过了市场考验,实际到手后,这个东西电路板的布局跟刚开始的图片不太一样了,两个电感分家了,应该有一定的优化设计。
- [ ] 先通电测测,万一坏了还说是我拆坏的,设定5v,空载纹波基本没有,或者说小示波器测不出来,800mv跟没有差不多。
- [ ] 带2.5A负载,纹波28mv,还行,之前这电源刚出来时就听说空载纹波很高,几百mv,必须要自己换固态电容才行。我一般就给电池和usb设备充电,就5v才在意纹波,至于给电池充电,随它纹波多少不碍事。
- [ ] 电压精度也可以的,跟万用表不分伯仲,当然了,61e+也不是多准的表,这俩谁准还说不定呢,差不多就行了,我充电的精度要求也就0.1v即可,没有强迫症。
- [ ] 电流精度也行,我对电流没啥精度要求,非要说有?嗯,误差±1A都行的。
- [ ] 发热测试,房间室温13度,带2.5A负载半小时,面板温度最高28度,电源内置温度计为25度,不是太合理,不知道这测温NTC焊在哪个偏僻角落。
- [ ] 电路板温度就高多了,最高38度,但是吧,无论是电感还是开关管还是其他烫我都能理解,就没想到最烫的是电容,两个输出滤波电容有一个发烫,我一开始担心是电容短路了,但想想也不太对,要是短路,空载就有电流了,应该是背面另有玄机。
- [ ] 进入正题,开拆开拆,四个卡条还挺烦人的,你翘起这边,另一边又弹回去,经过了一番折腾后,开了。
- [ ] 果然边上那个电容底下就是两个分流器,而且30毫欧的还真不小,再加一个小电感一起发热,这设计,无敌。很伤心的小电感掉了一小块,貌似对设备没有影响,应该是电源内部供电用的,但作为完美主义者,还是很不爽。
难怪买之前看评论,有其他买家在电容上黏散热铝片,我还纳闷这是什么操作
- [ ] 我不太认识哪个是测温NTC,感觉像是这个长得像稳压管的东西,按理说这儿不应该有稳压管。
- [ ] 下面这个板子上就一个不认识的单片机和不认识的液晶驱动芯片,请问左上角是固态继电器嘛?
- [ ] 功率板sk120x和显示板sk150x还不是一个型号的,通用型设计,可以,反正60瓦的80瓦的120和150显示屏都一样。
- [ ] 结束,谢谢

网友A:
那个应该是个蜂鸣器

网友B:
升降压的板子好像很容易发热 我有一个其它款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个蜂鸣器

哎呀,对对,不好意思我糊涂了,全程忘了找喇叭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压的板子好像很容易发热 我有一个其它款式的

同步升降压的一般发热低效率高,普通的例如我拆的这个,效率88%吧,发热主要就是整流管。实际上还有个发热点就是开关管驱动回路,特别是驱动mos的三极管图腾柱

网友:
看着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这应池叫电源控制板,不叫数控电源

网友C:
夏天温度会去到55度了

网友:
好东西,等我去看的时候就变成七八十了

网友D:
貌似自己用升降压模块,然后加上电流电压表也能自己DIY一个,只是没有这个屏幕炫酷

网友:
组个小电源用着还是挺方 便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温度会去到55度了

按照以前的同类电源,夏天能升到七八十度,得额外在盒子里加个散热风扇对着整个电路板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自己用升降压模块,然后加上电流电压表也能自己DIY一个,只是没有这个屏幕炫酷 ...

是的,买这玩意儿不就图一屏幕嘛,

网友:
那个电容温度有点高,长时间小空间会热死。。。谢谢分享

网友:
电路还是设计有问题,一直烤着电容。

网友:
看着还不错,有点想剁手了

网友:
看着还挺漂亮的

网友:
如果不要讲究高精度,这个升降压的电源还是不错的,但发热的电容应改进,没有办法改位置就更换高质量电容

网友:
那个电感,是拆坏的还是原来就这样?
这个怎么说呢,用也不是不行,不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