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公司漏电开关一到半夜就跳闸,什么鬼?

楼主(2025-03-08):
按理说白天用电还大,从来不跳,一到半夜跳闸,基本上每天早来上班都没电,是开关坏了吗?
负载就10台电脑,晚上一般是关机的,不过没拔插头!

网友:
半夜电压高

楼主:
半夜电压高就跳?这东西不是只有漏电和过载才跳吗?

网友A:
描述未详细,哪路?总闸?漏保?空开?

网友B:
全部都跳闸也许就是人为的,有些公司有保安巡夜,发现有电脑不关的,就关总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未详细,哪路?总闸?漏保?空开?

是研发部那路的漏保跳了,,总砸没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都跳闸也许就是人为的,有些公司有保安巡夜,发现有电脑不关的,就关总开关 ...

是研发部那路的漏保跳了,几十个人的小公司没有保安,晚上9.00下班后,门一关,就没人进来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研发部那路的漏保跳了,,总砸没跳!

我猜办公室里有没关的用电设备

网友:
看电脑的系统日志,看具体是什么时间断的电,如果每天都是固定一个时间,很可能是某个用电设备设置了固定那个时间运行,然后引起跳闸?

网友:
估计认为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办公室里有没关的用电设备

电脑关机了,还在通着电,,另外有很多用5V1A充电器供电测试的公司产品(摄像头), 插座和照明是分开布线

楼主:
查了监控,没人进来过!应该不是人为的,并且还要按一下漏保上面那个才能扶上去,说明是漏电或者过流自动跳的

网友C:
有小动物乱窜吧,白天有人不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小动物乱窜吧,白天有人不敢出来

只有猫有可能性,但也碰不到带电的地方.会不会是漏保有问题呢!

网友:
真有鬼。有请央视科学频道吧。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哪个地方的N线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猫有可能性,但也碰不到带电的地方.会不会是漏保有问题呢!

漏保智商有限,分不清白天黑夜吧。

网友:
有人挖矿?看看电表。有独立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