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立思辰LANXUM GA3032dn激光打印机,国产机,能达到这样,也算是不错了

楼主(2025-03-08):
如题,整个机架都是塑料的,看硒鼓和离合器的风格,有点像是兄弟的做工,但其他部分,又像是其它厂商的设计,不太懂,还望大神指点.

纸盒的设计,像是为了减重,做成了没有两边侧板的抽屉

鼓粉盒,是分离式设计,有点像兄弟的风格

粉盒和鼓架上,还分别带有计数芯片

底盘特写

主电机,米苏米的

按键板,那个芯片竟然是LM358

右侧面,电源板和主板

左侧面,2只电机,1只风扇,3个离合器,全组件设计,方便更换.

这是什么牌子的,不识别

重点来了,一只三极管,散热片好像是因为太高,被拆掉了,所以这管子只能躺在跳线上了

定影的可控硅,没有绝缘,直接拧在散热器上,这样电磁辐射会不会超标?

分离器,貌似不怎么耐磨

门盖的微动,明显电源板上没有设计它的位置,单独安装,引线到主板.

定影及激光器部分,定影设计了2只热敏电阻,可靠性更高了一些

总结,这机打印效果还不错,但不知道耗材价格如何?内部均采用模块化设计,应该是比较好维修的,希望以后再接再厉,做的更好!

网友:
给国产点个赞,单位还没有国产的打印机

网友:
从机器上看确实像兄弟的机器

网友:
不懂,这个是啥……

网友:
墨粉可以无限加么

楼主:
粉盒侧有个圆盖子,可以加.但是它有计数芯片,估计也得一起换

网友A:
看着还行,但没有发挥国产的降本增效大法,结构方面没啥优化和简化。

网友:
打印机零部件比较多,不容易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行,但没有发挥国产的降本增效大法,结构方面没啥优化和简化。

可以用零传动直驱电机优化,简化齿轮易损件。好的无轴传动印刷机,齿轮组比普通印刷机少很多。

网友:
耗材好搞不?

网友:
鬼知道是找哪个厂代工的...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网友:
看着不像近几年的设计

网友:
这机子质量不太好,问题比较多,

网友:
小电机和风扇都是美培亚的

网友:
美蓓亚的电机,不错

网友:
打印机还是得御三家

网友:
看耐不耐用

网友:
便宜卖机器,挣耗材的钱。

网友:
进步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