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也是服了,一块破pcb板子尽然要2、3百

楼主(2025-03-08):
看到一UP主分享测试校准源表,发现该高精度温度、湿度表不错,没外壳就一纯PCB,开头以为是某鱼淘的拆机尾货,截图一查发现,妈呀,就这一破板子某宝仿品也要2-3百,还分什么高配版,说句实在话没集成气压参数,我还有点嫌弃,一查价格,简直无语至极,在我看来这玩意最贵的莫过于那颗传感器,至于显示屏、PCB、电池几乎是白菜价。看来还是我的认知局限了
想当年还不是一颗NANO加块OLED就能搞定的嘛,撑死也不过百,如今这世道.............

想做套集成气压、温度、湿度的东西,供平时使用,虽然有天气预报,但毕竟不是实时本地的准确数据,日常生活应该能用到,特别是仪表校准、测试方面。主打想要精度稍微高点、高性价比、节能省电,实用方案。有同等需求的跟个贴,讨论下

网友:
没办法,很多人抄了别人东西拿到淘宝上卖高价。

网友:
可能液晶成本没有均摊下来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抄原厂的Demo板。我在X宝买过传感器那家,最新盛世瑞恩温湿度传感器SHT45 17.3元,最新博世大气压传感器BMP581 11元。BMP581我买了2片,也画了板子,但是这东西太细了,还不知道怎么焊,这种传感器一怕高温二怕污染,X宝上有少量卖模块的,100~300元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抄原厂的Demo板。我在X宝买过传感器那家,最新盛世瑞恩温湿度传感器SHT45 17.3元,最新博世大气 ...

为什么不选择BME280?BME280集成了温度、湿度、气压,单个价格也只要11左右呀。BMP581我不知道具体参数,在我看来DATASHAAT上参数再牛,不如实际测试好才是真的好,焊接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你若有难度可以邮来我给你焊,送我块板子玩玩就可以,传感器我自己买

看到一老外用BME280做高度计,实际测试能分辨0.01m的高度,说是用了卡尔曼滤波器卡尔曼滤波器,不知道是真假。看起来有视频作证

网友:
仿一个,自己焊

网友B:
人家这是个高级demo板,我有一个,小巧,超低功耗,SHT官方出品的,我有一块,国际电子展上厂家送的,有蓝牙,手动打开,可能通过安卓和苹果手机下载历史数据,显示历史趋势,设置检测时间间隔。关闭蓝牙,2032电池能用超过1年的。右上那个超小蓝牙模块,我都不知道到哪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这是个高级demo板,我有一个,小巧,超低功耗,SHT官方出品的,

多钱入的?好用、准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选择BME280?BME280集成了温度、湿度、气压,单个价格也只要11左右呀。BMP581我不知道具体参数, ...

从参数上看,SHT45温湿度测量精度比BMP581高很多,SHT45相对湿度精度1%、温度0.1℃,BMP581温度0.5℃,BME280我没下载手册,更高档的BME680湿度精度3%。我使用BMP280测大气压时也会得到过程温度数据,对比SHT35有点差异,没有更准的装置情况下,我比较相信手册。

BMP581是LGA 2mm*2mm封装,焊盘在芯片底下,如果是像SHT传感器那样在侧面会好焊很多。我有加热板、焊锡膏,不知道这种细元件你平时怎么焊,不知道锡膏加热元件会不会飘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钱入的?好用、准确吗?

你回的太快,我都没改完呢。重新看。sht40非常准确。

网友C:
买过SHT40,不会驱动,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过SHT40,不会驱动,无奈

好像有官方例子程序,SHT3x之后的传感器好驱动很多,之前的传感器温湿度要分2次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参数上看,SHT45温湿度测量精度比BMP581高很多,SHT45相对湿度精度1%、温度0.1℃,BMP581温度0.5℃,BM ...

不知道层主的SHT45传感器有没有用起来能否说说效果如何,我也想找一个靠谱的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数上看,SHT45温湿度测量精度比BMP581高很多,SHT45相对湿度精度1%、温度0.1℃,BMP581温度0.5℃,BM ...

我觉得这种不应该使用焊锡膏,而是使用低温焊锡,直接用烙铁将焊锡弄上传感器底部(温度控制好),然后PCB上也一样,同样用低温锡用烙铁抹上去,简单的说就是抹上锡比PCB平面高0.2-0.3mm,然后清洁刚才焊接的2个面,彻底清洁干净,在抹上焊油,在BGA机上移除上部风嘴,调低下部温度,让BGA焊接机工作加温,当温度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即用镊子能轻推并返回的"豆腐"状态,停止加热,焊接成功。换句话说就是和BGA芯片焊接一样,只不过这种应该是低温的状态,上风嘴不能直接吹传感器,而是用下风嘴热量透过PCB焊接,有点隔山打牛的感觉,温度要控制精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层主的SHT45传感器有没有用起来能否说说效果如何,我也想找一个靠谱的温湿度传感器。 ...

这个传感器还没买,主要原因:之前用的SHT35可以5V工作,这个是最高供电电压3.6V,不能直接替换;之前用的SHT35买的是带防尘膜的-F版,虽然不带防尘膜的版本可以加防尘罩,但是,那个防尘罩要几块钱一个,还要在PCB上开孔卡住,不方便,官方说SHT45带防尘膜的版本SHT45-AD1F-R2已出,我之前买的那家太贵了,要58块一个,别的地方要30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还没买,主要原因:之前用的SHT35可以5V工作,这个是最高供电电压3.6V,不能直接替换;之前用的 ...

你有没带温度、湿度、气压的方案电路或PCB布局案例?分享个呗,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层主的SHT45传感器有没有用起来能否说说效果如何,我也想找一个靠谱的温湿度传感器。 ...

我一直在等你的集成农历电子日历帖子更新,若能加个气压显示就完美了,难产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带温度、湿度、气压的方案电路或PCB布局案例?分享个呗,学习下

我改电波钟是以模块方式插到板上的,如果自己设计模块,可以把两种传感器放一个小板上,看过别人的设计,这种传感器为了远离热源,一般采样旁边镂空、细线方式设计。

这是仿别人设计风格的直焊板,那个半圆设计得有点保守,可以挖掉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等你的集成农历电子日历帖子更新,若能加个气压显示就完美了,难产了吗? ...

这一年多一直在玩几个大大小小的墨水屏,手边有啥就弄啥想起一出是一出,满桌子都是烂尾工程,我一直想问你为啥要检查气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电波钟是以模块方式插到板上的,如果自己设计模块,可以把两种传感器放一个小板上,看过别人的设计, ...

我总觉得转感器这东西不好折腾,我都是买模块来用,但感觉很多多标准,手里没有标准测量仪表是硬伤,此前用的一个AHT25,看数据表的参数也挺不错的但与小米的小温湿度表对比发现湿度差不少,我感觉家里干燥、空气中纤维类浮尘较多对传感器应该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