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数显充气泵气压误差大

楼主(2025-03-08):
充个胎气设置到5个压力,还不够,有坛友买过这款吗,是不是我这台有问题,我准备退货了!

网友A:
我买了指针的,,到了那个位置,手动关停,,补点气最多也是10多秒事

网友:
正常的,你买指针表也是一个和一个不一样,而且偏差非常大。

网友:
很多都不怎么准的,大致不差就行,不然自己另外加个指针表

网友:
车胎一般两点几个压,这设置五个压都不够,这误差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数显的应该是准的,不准就是有问题

网友:
你怎么觉得压力不够的?拿脚踢轮胎?拿榔头敲轮胎?

网友:
有汽车的人都有胎压计的,你拿胎压计验证一下打完气的轮胎不就行了吗?超差太多立刻退货。

网友:
便宜货就是这样,买个牌子货,或者小米充气宝

网友:
自己加了一个SMC数显表准得很

网友(2025-05-15):
蓝色背光不喜欢,感觉刺眼。

网友:
胎压表 有必要买一个正式牌子的
一般打气泵自带的胎压表都不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指针的,,到了那个位置,手动关停,,补点气最多也是10多秒事

我也是很多年前买的机械表的,把唬人的外壳拆了   直接加装了一个SMC数显表头虽然打气的时候波动大,但停下来小数点后两位基本一直很少有两个字跳动。

网友:
我用的指针款,感觉差别不大啊。

网友:
没有储气罐气嘴孔太细,工作时压力波动太大,管子的压力和轮胎压力很难一致

网友:
听说SMC数显表准确,不知真假

网友:
我的用着很好用,给农用车充气很好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怎么就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