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Wifi模块功耗多大?

楼主(2025-03-08):
改造电波钟需要把芯片改成脚位更多的芯片,剩下不少引脚,板子上、壳子里也有空间,就拿出多年前买的ESP-01 Wifi模块,从网上抄一段Arduino联网对时程序,1秒对时一次,发现启动电流大概80mA,启动后非对时状态多数时候电流大概20mA,比我想象的300~500mA小很多,不知道最近比较火的那个1块钱的ESP32-C2模块耗电多大,有条件的帮忙测试一下。

启动中(串1.9912欧电阻测量电压,下同):
148mV/1.9912Ω=74.3mA,万用表测量大概也是这个值。

Wifi联网对时中:
36mV/1.9912Ω=18mA

网友A:
我当年从平板上拆了一个,用5V用了有半年,觉得太热,想着降低一下电压。

偶然一次看到拆下来的主板,上面标着3.3V,

改用一个100mA的1117-3.3到一直用了7~8年,近几年不用了,也随时带着,防止给谁搞电脑没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年从平板上拆了一个,用5V用了有半年,觉得太热,想着降低一下电压。

偶然一次看到拆下来的主板,上面 ...

我测试时不小心供电碰到5V几次,没坏,看来电压高只会热一些。

网友:
分析细致,牛

网友B:
我用手机wifi传输几G视频感觉发热也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手机wifi传输几G视频感觉发热也有点大。

手机wifi传输速度快、数据量大(长时间连续工作)热是正常的,我们DIY用的Wifi模块一般只传输少量数据,发热量小很多。

网友C:
没必要1秒一次。这样用的多了容易拖垮服务器。设置延时 5-10分钟一次就行,其实6小时对时一次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1秒一次。这样用的多了容易拖垮服务器。设置延时 5-10分钟一次就行,其实6小时对时一次也很好。。 ...

测试用的,只是用来验证功能而已,时间使用最多一天一次,甚至一周一次,因为太耗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用的,只是用来验证功能而已,时间使用最多一天一次,甚至一周一次,因为太耗电了。 ...

确实,GPS和WIFI模块远比时钟模块费电的多,一般带这个的都是usb供电。

网友:
8266的wifi连接也有好多模式,light模式modem模式,一般20mA也够。

网友:
用电池供电的,待机电流ma都很大了吧,应该ua才好,如楼上所述,一个星期对时一次也足够了,能不能设置省电模式,就是对时完毕后进入深度睡眠,然后这个星期后再次唤醒联网对时(如果能GPS对时很好)

网友D:
要么GPS要么3231这类的…我对网络时钟的断网状态一直都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GPS要么3231这类的…我对网络时钟的断网状态一直都很纠结…

GPS要靠近窗边才行,很多地方离窗一米还能收到信号,有的不行。DS3231标称精度2ppm,一年大概偏差1分钟,问题不大,不过,DS3231比芯片自带RTC、RX8025功耗大许多,110~300μA。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S要靠近窗边才行,很多地方离窗一米还能收到信号,有的不行。DS3231标称精度2ppm,一年大概偏差1分钟, ...

芯片自带的RTC精度很好吗?我怎么觉得不如3231呢?STC的RTC没有用过,32的精度跑的比1302还不靠谱…朋友哪天驯服个自带RTC的…不怎么喜欢联网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自带的RTC精度很好吗?我怎么觉得不如3231呢?STC的RTC没有用过,32的精度跑的比1302还不靠谱…朋友 ...

只说功耗,就个人使用来说,芯片自带RTC可以通过补偿电容校准,有的还可以数字校准(就是一段时间加减一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说功耗,就个人使用来说,芯片自带RTC可以通过补偿电容校准,有的还可以数字校准(就是一段时间加减一 ...

数字校准我弄过就是太麻烦了,之前用stm8s003的定时器做时钟的时候校准了一个礼拜…最后误差一个礼拜3s左右还不是稳定值然后就没有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