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第一次自己diy点焊线,铜鼻子推荐买啥牌子?

楼主(2025-03-08):
打算硅胶线做点焊线,之前在淘宝签到买了个铜鼻子还没用,被网友批评那个电阻太高,我的天我从来没想过大家都是镀锡铜还能有这么大电阻差异,虚心接受大家批评。然后开始学习这方面知识,好像凤凰国标铜鼻子不错,还有更贵的add铜鼻子买不起。是不是买国产凤凰铜鼻子就行?还有别的性价比推荐吗?

网友:
也是我的需求

网友A:
直接电缆压焊笔……

网友:
铜鼻子比较好,不要用铁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缆压焊笔……

我是一体焊笔没办法直接压

网友B:
KF,就是这个牌子

网友C:
买凤凰,正品厚度不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凤凰,正品厚度不虚标

好的,已经下单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B:
KF,就是这个牌子

淘宝找到的是kf克爱斯是这个?

网友:
关键是压接

网友:
点焊就两个方法  一个提高电压  一个降低电阻     点焊电阻毫欧级别  降低需要推料   工艺  缺一不可

网友D:
国标就可以了.关键压线钳压接.不放心再拿瓦斯小喷枪上锡.我极端.变压器线直接出没有铜鼻子.预多50cm 压线钳压接焊笔.上锡

网友:
嗯嗯,好的铜鼻子肯定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标就可以了.关键压线钳压接.不放心再拿瓦斯小喷枪上锡.我极端.变压器线直接出没有铜鼻子.预多50cm 压线钳 ...

我是要接一体焊笔所以两头都要上铜鼻子。我有液压钳,冷压强度不需要担心。但我见网友说铜鼻子罐锡会增加电阻也不懂是不是真的,反正我目前只选择冷压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接一体焊笔所以两头都要上铜鼻子。我有液压钳,冷压强度不需要担心。但我见网友说铜鼻子罐锡会增加 ...

凤凰的紫铜端子不错的。

若是担心压接效果,只需用表测一下压接前后的阻值变化,便可知压得是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凤凰的紫铜端子不错的。

若是担心压接效果,只需用表测一下压接前后的阻值变化,便可知压得是否到位。 ...

我现在就是这个办法,很好用

网友:
一步到位建议买ABB端子

网友F:
买KF,大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KF,大品牌。

kf已经有人推荐了但我找不到,淘宝搜kfs找到的是克爱斯,是这个?但看了参数不如凤凰啊

网友:
强烈推荐 淘宝 高斯精密科技,我全是买他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