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24V开关电源

楼主(2025-03-08):
用了不到1年的开关电源挂了,修完之后才发现没有一年,这东西如果报修1年的话按说可以拿去换一个
问题不是很大也修了好一会。故障:不输出,外观正常;
先看看外观,标准的开关电源样式

型号,这个牌子不知道怎么样,我修了好几个,这个人喜欢用这个牌子可能价格实惠吧

因为急着用,我这边的2个都是12V的所以就想修了看看
修完后安装的时候看到这个标签觉得不划算,可以让他拿去换的,还不到一年

看看主板正面

背面也差不多,这个背面线路间距太小,不注意还以为是在一起的

刚开始还以为捡漏了,看到辅助绕组、开关管、输出整流管都有虚焊的痕迹
外观无异常、保险正常,把虚焊补完后发现故障依旧不输出。
大致测量元器件都算正常,难道是芯片坏了,查找芯片型号SC6312

发现网上很这个型号的资料
测量输入电压发现芯片输入跳动,把芯片拆掉电压稳定,莫非真的是芯片坏了?
看到有两组电压进入芯片(就是我改的电阻的地方)另外一组每隔一个电阻就压降了,最后一个一点电压都没有了

拆掉看看

好像是2.5M,目前没有上次修电磁炉买了1M的串联2个试试

输出指示灯亮了

最后上测量输出电压稳定

总结:
这个电源用的时间不长,里面提前吹了一下还算干净,有不少裂纹但是没有虚焊
芯片SC6312有两个供电,一个是启动;一个是电压检测,这个坏了电压检测芯片的电阻,芯片检测不到市电电压导致保护;
维修结束,欢迎各位坛友观看。
顺便问问有没有湖北襄阳市的坛友,技术交流学习。

网友A:
功率不小可以修。最后,就是电阻坏了?

网友B:
保修期走售后,过保了直接换新的....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小可以修。最后,就是电阻坏了?

是的,电压检测电阻挂了一个,3个串联的,为啥不搞个大的功率又小阻值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修期走售后,过保了直接换新的....

修完了才发现,没过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完了才发现,没过保

以后维修电源的活就是你了...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电压检测电阻挂了一个,3个串联的,为啥不搞个大的功率又小阻值还不一样 ...

功率应该大点阻值不能随意变

网友C:
会不会 是手痒痒明知保内还是拆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 是手痒痒明知保内还是拆修了。

以前可能会,现在坚决不会;
修了好一会才解决的,还怕修不好
当时急着用想让他少跑一趟,结果我这的都是12V的用不了。
就想拆开修结果还不是一下就搞好的问题,修好了还是我帮他去装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维修电源的活就是你了...

不会,这个算帮忙,送个人情。
他跟我没有关系。不然肯定不给他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应该大点阻值不能随意变

手上缺没有,功率没问题,之前功率是1/8W的,现在用的是1W的
就是小了点,按说就是芯片检测会认为市电偏高或者偏低。

网友D:
没有明显的烧损痕迹,就得检测判断了。

网友E:
24V大电源值得修一下,厉害

网友F:
顺便问问有没有湖北襄阳市区的坛友,付费帮忙焊接个TYPE-C接口12P,
目前装备不能完成。风枪加助焊油啊,风枪现在也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明显的烧损痕迹,就得检测判断了。

想简单了,以为是虚焊了,把裂纹都补了还不行就怀疑芯片,毕竟芯片坏的还是少就拆掉再测,就测出来检测坏了,这个还没找到芯片数据,所以只能根据电路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V大电源值得修一下,厉害

今天去修了一个LED屏幕,一看就是电源坏了导致后面不亮,上去直接找到去买了一个换了搞定,乍一看明纬再看牌子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问问有没有湖北襄阳市区的坛友,付费帮忙焊接个TYPE-C接口12P,
目前装备不能完成。风枪加助焊油啊,风 ...

有风枪,有编织带,没上手过怕故障扩大了,可以练练。这种弄的少,一年搞不了两次。

网友G:
俺有一个也坏了,懒得弄,扔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有一个也坏了,懒得弄,扔边上。

这东西,有的好修,有的还真不好修。
好修的修一下,不好修的放弃,时间花多了真不划算

网友:
还是启动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