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119元的罗技G300S鼠标

楼主(2025-03-08):
被jd误导了价格,这里重新改一下,多谢各位大佬科普,这个做工和用料一百多就对了。
大家去看这个我拆解的罗技Logi MX Master 3s: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1122-1-1.html出自本站本人发的帖子,
看这做工和用料就知道,它们区别还是很大的,MX Master 3s发行价是99美元,国内拆后也就是500多的样子,买过的大佬说的。

这次拆解经费炸了,找了一个成色很好的,带运费花了我四十元,当然也没翻车,东西在那里就不亏钱,听大家这么一说,感觉亏了。

高价从某处淘了一个罗技g300s鼠标,关于这个鼠标,我也没有太刻意去了解过,因为不缺少鼠标,也就久不久看一下,这款定位办公游戏全能,非常小,只有140克,外观方面做得也还算时尚,第一眼看着,好像它不是真的,上手感觉不错,毕竟属于人体工程学鼠标,非常贴合手,合适小手的小姐姐使用,也合适1米9的大哥使用。花了一点时间拆出来换线,下来一起来看这款发售价格119的鼠标。之前被某东误导了,让大家见笑了。
参数如下
9键
250-2500的dpi
1000hz回报率
双对称人体工程学
usb连接配2米线

2500dpi的鼠标,这个价格就对了。
剪线的外观,这款如果做成无线,也不错呀

侧面做成了蛇皮纹,手感不错

被剪掉的线,齐鼠标剪,原因不明,里面材质不错,铜线够粗,能看到屏蔽层和地线,看线就能堆断出鼠标质量了

开拆,拿出刀片切入,共有四颗螺丝

很容易就能拆出来

左右键用的是欧姆龙微动,功能键用的是台湾华杰,金属那个不知道是谁家的
滚轮用的是光栅,这个保证了耐用与精度,好评。

这个是usb接口,五根,外面 的屏蔽网也接地了,mcu就在那里,这个资料不明,专用的,没资料

拆下主板的三颗螺丝,拿下主板

底壳也不错,没有什么灰,非常新

pcb用的材料感觉不够好,切割处不平

鼠标背面

鼠标a壳

取下插头,找出一条原装线,对一下线序是没错的,能直接用,长度也是一样的

插好新线,准备测试

这样看,还是有点空,把原来的塑料装上,线有点粗,也能装得好,装好了再打胶固定一下就行,不打胶也行。

测试ok,装壳,不是新的买不起,是剪线的更有性价比。

最后,对于之前被误导799价格的事,自我检讨一下,下次发帖一定再认真核实一下。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指正。
END

网友:
还是不错的鼠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新派鼠标都是编辑器,为了手感好?我猜应该是光栅寿命太长被商家淘汰了

网友:
板子上居然没有罗技的LOGO,

把板子单独拿在一遍,都怀疑不是罗技的。

网友:
怕不是记忆有什么偏差?g300s当年也就100来块,有促销活动时候才79。。。

网友A:
G300S  有毒,   超级有毒,

一旦用过,  今生不会换第二款鼠标了,

打开罗技官网驱动程序,   4个侧健宏程,   3种模式  就变成12功能键 ~~~~

一旦用了,  体验了,  知道好了  ~~~~

今生忘不了 ~~~~~

什么 Ctrl + C 、   Ctrl + V  、  Win+D  、 Alt +F4   ,  一堆堆的宏编程 快捷键 ~~~~~

地球还有一款叫  Roccat TYON  Roccat Tyon 钛鲨豹激光游戏鼠标

可以和Logitech G300S 有得一拼,  可惜量产不够 ~~~~

网友B:
真是玩家,线还能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00S  有毒,   超级有毒,

一旦用过,  今生不会换第二款鼠标了,

这个不错哦,300s还不错,只是有一点点硬,比其它也算软了,用过的都懂,但是这个价格,劝退不少人,但是罗技产品定位不同,买的人会买,不买的人,降到100也不会买。

我的用法是,一个复制,一个粘贴,PGUP 一个PGDN,真的非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玩家,线还能配上。

随便找条旧线插上不就行了吗。罗技的线可能通用,我也是幸好手里有一条,如果没有,用其它线也行,usb线不就是4条吗,接上就行,有手就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哦,300s还不错,只是有一点点硬,比其它也算软了,用过的都懂,但是这个价格,劝退不少人,但是 ...

谢工,

奖励点   家元 才是真的。

硬?   指的是什么???

Logitech G300S 是一款超级有毒的鼠标,

一旦用过4个侧键  宏编程,  3 模式 ~~~~

~~~~~~

网友:
好高端的鼠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工,

奖励点   家元 才是真的。

你发点帖子,家元什么的不就都有了吗。

网友:
我还在用几块钱的杂牌无线鼠

网友:
真的很高端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发点帖子,家元什么的不就都有了吗。

G300S  拆解的太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00S  拆解的太多了 ~~~

你可以发点其它的嘛,这个我也没注意,我是拆出来接线的,不是故意去拆鼠标的,没事做谁去拆着玩呀。
你搜索好像也要扣家元哦,哈

网友:
拍照很清晰,大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发点其它的嘛,这个我也没注意,我是拆出来接线的,不是故意去拆鼠标的,没事做谁去拆着玩呀。
你 ...

论坛是由极少数精英和普罗大众构成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22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是由极少数精英和普罗大众构成的

不太想谈这个,你又不想工作,又想拿工资,哪里有这种事?付出才有收获,哪里都是一样。
像我这样,发不了精华帖,那就多发点拆机帖,这个事就不要再谈了,就好像你抱怨自己没钱,又不想搬砖,当专家学者自己又做不来一样,那些家元多的,哪个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赚的?

网友:
淘个经典款,备好一打微动,几个编码器,感觉可以用到退休了

网友:
回帖的坛友鼠标加起来也没有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