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中包赔?网络诈骗升级了!0.5元的高科技产品彩票选号器拆解

楼主(2025-03-08):
前几天pdd上看到看到0.5元的摇号器,心想1元POS的车又来了吗,看着很高级,但又想怎会1元不太可能,下一单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0.5元下了一单,昨天晚上到货了拆开一看和卖家的图片不是一回事,是个小玩意,拆开看看,拆开一看这个电路板太高科技了,只有一块8脚的芯片,小屏幕用导电胶和电路板连接只有4pin,LCD连VCC,GDN都不接,一块3V小纽扣电池,2个弹片按钮,整个电路太简单了,真就5毛不到的成本。贴图如下:

网友:
给网址引流的,还有人会信吗?

网友A:
之前几位坛友都有拆过,现在电商平台很多,需要留心,谨防被骗。

拆个打着彩票选号机名义的诈骗工具,大家不要上当!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3598-1-1.html

网友B:
那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驱动屏幕的,显示固定的内容

网友:
这聪明劲都用这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屏幕的,显示固定的内容

现在的技术可真先进....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几位坛友都有拆过,现在电商平台很多,需要留心,谨防被骗。

拆个打着彩票选号机名义的诈骗工具,大家 ...

我直接找拼多多赔钱, 结果拼多多仍然不管不顾的

网友:
就是一个显示器。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几位坛友都有拆过,现在电商平台很多,需要留心,谨防被骗。

拆个打着彩票选号机名义的诈骗工具,大家 ...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啊,背面有个二维码,不要扫,我也没有把它发出来以免有人上当,我就是纯粹拆机玩看看能不能拆个可用的元件,最后得一电池,小遥控器上可用的电池大概5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分析了一下电路,8pin芯片应该是个小容量eeprom或Flash存储芯片,上电直接输出到屏幕,2个弹片按钮进行选址,这种不接单片机的玩法我还真没想到!

网友:
这个是智商选择器

网友:
5毛钱应该做不出来吧。

网友:
还真是开了眼,这都有卖的,给网站引流如果IP被和谐了怎么搞

网友D:
刚才点链接进去,聊了几句,对方恼羞成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了一下电路,8pin芯片应该是个小容量eeprom或Flash存储芯片,上电直接输出到屏幕,2个弹片按钮进行选 ...

估计不是。屏幕没法直接读存储芯片的数据的,屏幕上的字大概率是定制的,只能固定显示那些字,芯片是单片机,通过按钮用来控制屏幕上几个固定位置字串的显示与不显示

网友:
谢谢提醒顺带顶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点链接进去,聊了几句,对方恼羞成怒了

展开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