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摩DC2.1/5.5的插座,千万别用2.5/5.5的插头。我犯了这个错误,接触不良啊

楼主(2025-03-08):
小电摩是DC2.1/5.5的插座,用2.5/5.5的插头。会很松,稍微一碰就断电了。 我犯了这个错误。

虽然能插进去。

DC2.1/5.5的插座,用2.1/5.5的插头。两个会非常紧,把小电摩能吊起来而不脱。

网友:
肯定是对应的最好了

网友:
提醒的好,谢谢啊!

网友:
两端一致最合适

楼主:
2.5/5.5的插头,会比2.1/5.5的插头中孔大很多啊。

网友:
这倒没留意,谢谢提醒

网友:
质量好的5521兼容5525,里面是音叉接触片小电流都没问题

网友:
有那种音叉的

网友:
楼主,是电磨吧,难道是摩托车?

楼主:
我赶紧再检查下,别干这鬼错误的事

网友:
应该是电磨吧。

网友:
大电流的建议用5525规格,而且最好是全金属的那种,塑料的也会因为散热不好出现融化黏连

网友A:
DC 2.1和2.5 在电流不大的情况下 是能互换的,只要差的进去,但是较大的功率,是不能互换提供的,在较大功率下,不但不能互换,短的都不能替换长的,曾经就有案例大功率游戏本DC插头,直径完全一样,替换的比原装的仅仅短了一点点,时间久了以后笔记本DC口塑料都给烤化了,就是接触面积不够发热太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2.1和2.5 在电流不大的情况下 是能互换的,只要差的进去,但是较大的功率,是不能互换提供的,在较大功 ...

是的,尽量用一样的

网友:
虽都通用,紧点当然好,这叫匹配

网友:
除了尺寸很重要,插头的材质做工也很关键

网友:
黄色那种音叉结构的好一点,但最好还是用配套的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有两个型号

网友:
本身就是配套使用,音叉头的好的多

网友:
不匹配时间长了会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