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各位大佬们,我的DT4282电阻档为什么显示短接显示负数

楼主(2025-03-08):
测个小电阻要先短接归零才准,这是表有问题吗?

短接阻值是负的

不去皮,显示的阻值,有误差啊

去皮后显示正常了

这是要逼死强迫症啊,是不是要找售后了

网友:
ADC单片机方案的表?最近几年很多这种电子垃圾,表笔啥都不接数字都乱跳

网友A:
放置一段时间后等热平衡后再看0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一段时间后等热平衡后再看0欧变化

是一直短接,看看能不能归零是吗?

网友:
一般可以调

楼主:
日置的表,好像调不了

网友B:
厂家投机取巧,电阻自动去皮(默认减一些表笔电阻)

网友:
这也有去皮功能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投机取巧,电阻自动去皮(默认减一些表笔电阻)

应该不是,只有几毫欧,没必要

网友C:
估计原配表笔是4毫欧的。万用表吧没得到答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原配表笔是4毫欧的。万用表吧没得到答案吗

表吧现在人气不行了

网友:
原装表笔没有这麽低的线阻。所以不可能是为了去表笔。

二条表笔短路4毫欧的话,每一条可得是2毫欧,除了线阻之外,还有插头、接触等要考虑。

见过最低的是美凌400芯0.7米标称13毫欧的。一般万用表的原装表笔可是1米的,日置4281/4282附0.9米的,福禄克原装表笔还是1.2米的,且都不会用那幺粗那幺重的线。

貌似是毫伏等级,比较可能是温差的热电动势造成的ˊ。 赞同#3楼。

网友:
我测过一个漏电的电热管电阻也显示负值,再测发现电热管两端有微弱电压。因此楼主的表有没可能内部漏电。

网友:
这是病,得治啊

楼主:
表友好像都有这个病,属于通病

网友D:
通病肯定不是。大概率是热电势影响。稳定一段期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病肯定不是。大概率是热电势影响。稳定一段期间看看。

你这台这个精度,真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台这个精度,真牛逼

我这台十多年没校准了,精度已经不太行了

网友:
才四个字挺好的。我是看高位表看习惯了,对这些小底数完全无感了。

网友:
二线测低阻,归零是常规操作,没问题
何况这是分辨到1mΩ

我更喜欢这种能显示负阻值的万用表,比砍底数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