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给我看看这个太阳能板还能用吗?

楼主(2025-03-08):
2019年11月份买了太阳能板100W的 ,今天上屋顶一看都内裂了,大家看看还能用吗?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这质量堪忧呀,这会能用二十年?

网友B:
能不能用你知道啊,你让大家凭眼睛看?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网友:
太阳光下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这质量堪忧呀,这会能用二十年?

当年 195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你知道啊,你让大家凭眼睛看?

嗯,凭肉眼看都不能用的话,就不需要测试了

网友C:
发电量跟刚买的时候比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量跟刚买的时候比有变化吗?

刚买的时候没测试

网友:
只要没伤背面/内置的电极连接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犹记得有人提到现在有 ¥0.5/W 的光伏,可否是这种品质?

网友:
如果是保护表面破碎应该短期影响不大。

网友:
能用,但是效率会降低不少,层压分层,裂片,这封装工艺和背板材质都有问题,应该是小厂出品

网友:
破损了就影响转换效率。

网友:
影响应该不大,我买的共享单车那种6w的,表面都起龟裂纹了,用着就是效率可能会打折。

网友:
才6年,质量不咋地

网友:
真要一裂发电量肯定降不少

网友:
这个能用和不能用,看你自己怎么定义了,只要钢化玻璃不裂开,就能一直用,这里面内裂和分层,只会影响最大发电功率,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感觉多少有些影响

网友:
我的20W太阳能电池板用了几年了,上些日子发现硅片也有好多裂痕,也不知道是自己热胀冷缩裂的(冬夏温差有60度),还是我有时候清洗用了力气给弄裂的,反正寿命达不到预期的二十年。

网友:
用就是了,只要能发电不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