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锅坚强有没有?

楼主(2025-03-08):
去树林里采蘑菇,发现长蘑菇的树颗里有个电锅

已经变形,里面进驻里很多蜗牛,边沿已经摔走型了,这么厚的铝材捡起来支援4化岂不更艮

拆~拆~为了卖铝就得拆~几颗螺钉都虽然生锈但是都轻易下了

这个插头还挺亮堂,还可以拧下来,接电试一下居然锅还热乎,看起来这锅虽然简单但是经过冬夏雨淋雪压,还功能正常,属于锅坚强吧!!!

网友A:
可以DIY焊贴片的加热台吗?

网友:
有一种疯狂的麦克斯的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DIY焊贴片的加热台吗?

嗯,是个好主意,不过精度不知靠谱不?
电热管取下来装到热水器里不知行不行?

网友:
再坚强的锅遇到强拆也支棱不起来

网友:
经历了什么?哈哈哈哈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利仁电饼铛

网友B:
温控器在电源线插头上,测温与老式冰箱温控原理相同

网友C:
这种结构热效率最低,锅下面同样被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器在电源线插头上,测温与老式冰箱温控原理相同

是的,之前捡到过一个这种电源线,插头上有旋钮调温,等下试试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热效率最低,锅下面同样被加热。

古老的设计了,现在的能效贴都不会给~虽然有3C认证~冰天雪地下围锅吃乱炖肯定暖活。

网友:
改铁板烧太大了,加热芯做负载行不

网友:
这个还在用吗?我以为废品站捡回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个好主意,不过精度不知靠谱不?
电热管取下来装到热水器里不知行不行? ...

这种一体的没法拆发热管

网友:
热效率低点,简单实用

网友:
卖废品吧,那才是这玩意儿应该去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个好主意,不过精度不知靠谱不?
电热管取下来装到热水器里不知行不行? ...

要加温控才行,不然温度会过高,连锅都得烧坏。

网友:
惨啊,怎么变形的

网友:
加热管可以留着当负载用

网友:
还是名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