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什么许老师电桥的频率是7.8K而不是10K?

楼主(2025-03-08):
想做一个这个电桥,但是最高频率7.8K感觉有点奇怪,是STC的单片机性能不够还是什么原因?如果想改成10K,可以只换单片机而不改动电路吗?

楼主:
想做一个贴片小型版的,类似这个坛友做的,看网上做的一般都很大,不喜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806-1-1.html

网友:
可能是为了匹配某些元件的典型值和电桥的灵敏度吧,猜的
单换一个MCU应该不行,外围相关的元件也得跟着一起换

网友A:
淘宝收藏了一个:小型LQ-9101数字电桥测试仪10kHz高精度电容电感电阻表0.2%
500+
现在有个th282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收藏了一个:小型LQ-9101数字电桥测试仪10kHz高精度电容电感电阻表0.2%
500+
现在有个th2821a

太贵了买不起,还是自己做吧,这个坛友做的就很好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78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买不起,还是自己做吧,这个坛友做的就很好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788-1-1.html ...

你应该追求100k的,都2025年了还10K.100K才是主流。另外好像记得想要100k要发MCU即可STM32的CODE码给 许,他会给你一串代码。然后输入程序就可以了

另外制作电桥的核心难度在于PCB布局设计,我觉得起码要4层PCB起步,即关系到测量的精准度和高频状态下的阻抗匹配问题,说直白话就是测试结果会不会抖,是否和真实值一样。以及数据的可重复性。并不是将屏幕点亮了能显示数字了就代表成功了。就拿最常见的单片机电路来说,通常建议晶振布设在离MCU晶振引脚越近越好,那为什么不随意布局?放在PCB边上是否可行?还有小型化不难,而难度在于小型化后又要保持准确度及稳定性,属于既要有要还要的级别,所以难度是指数上升,并且极致的东西很多元件都要定制,常规的很难满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贵了买不起,还是自己做吧,这个坛友做的就很好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788-1-1.html ...

以前diy非常费时间,效果要也加工条件,认知和技术,现在倾向站在巨人肩膀上,或许我老了。哈哈哈
一般电容10k足够了,电解电容器1k就很好了,10k就不准确了,不搞高频射频元器件判断没必要追求太高,现在二手的便宜量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diy非常费时间,效果要也加工条件,认知和技术,现在倾向站在巨人肩膀上,或许我老了。哈哈哈
一般电 ...

俄罗斯人对许老师电桥评价很高,基本上算是同类中性价比最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俄罗斯人对许老师电桥评价很高,基本上算是同类中性价比最好的了:

现在二手的工厂商品两三百还没有性价比吗?

网友:
用DDS方案频率就可以任性了,好像看到比 100KHz 更高的,有 200KHz 的 diy 成品

网友B:
程序能搞定就试试看吧,那个7.8KHz选频电路的参数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网友C:
注意翻一下许老师的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9127-1-1.html
11、信号源
前述,V/I与限流器采用对称结构时,Zx短路,V/I变换器输出端的电压与信号源输出端是一样的。信号源不过载,V/转换器也不过载。
信号源采用DDS,频率精度高。可以输出任意频率。本表采用100Hz、1kHz、7.813Hz
不使用10kHz的原因是:DDS的钟频采用62.5k,输出频率10kHz时,频率已经比较接过钟频了,相位噪声大。为了消除相噪,采用钟频的2^n分之一的频率,这里使用1/8钟频。
信号输出加出了简单的RC滤波器,对于1kHz以下的频率输出,此滤波器相当于6阶滤波器,可以得到良好波形。对于7.813kHz,到了第5阶输出,在示波器中观察已基本看不到失真,到了第6级输出,已经是无法直接观察到失真。
由于不是理想的高阶滤波器,Q值低,所以对7.813kHz的衰减很严重,为了保持100Hz、1kHz、7.813kHz三档输出幅度相对一致,利用单片机控制电子开关对1kHz和100Hz降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翻一下许老师的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9127-1-1.html
11、信号源
前述,V/I与限流 ...

时钟频率是62.5K,那7.8K和10K就差一点点,为什么10K就很接近而7.8K就不接近呢?还是想不通

网友:
用许老师的原话回复:
本LCR电桥的相敏检波器依靠单个模拟开关实现,可以抑制偶次谐波,但没有奇次谐波抑制能力。开关导通时间是半个基波周期,偶次谐波在半周期内共有整倍数谐波周期,谐波的直流平均值是零。奇次谐波,在半个基波周期内有N倍又1/2个谐波周期,多余的1/2周期的直流平均值不是零。DDS输出的奇次谐波是很小的。对于1kHz和100Hz,理论3次谐波幅值约为DAC分辨率的1/2,相当于-50dB左右。对于7.8kHz,采用DDS时钟的2^n分之一倍,相噪小。由于7.8kHz频率与时钟较接近,PWM型DAC的噪声大,谐波失真较大,所以电路中对DDS输出做了6级针对PWM的RC滤波,最后也使得谐波基本消失(在示波器中,在第5级滤波时,就已经无法发现谐波失真)。
————————————————————
简单说就是:62.5/8=7.813,是整数倍分频,一个正弦周期可以保证8个有效点,并且填满整个周期,噪声小;取10K的时候,一个周期就不是整数点了,而是6.25次了,可以想象一下,一个DDS模拟的正弦波,每个周期输出点的相位都不固定,那噪声肯定会大一些的。

楼主:
发现许老师的STM32 10K版本电路比STC版本还要简单,为何没人DIY这个版本呢?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40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能搞定就试试看吧,那个7.8KHz选频电路的参数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许老师的STM32 10K版本电路比STC版本还要简单,为何没人DIY这个版本呢?
http://www.crystalradio.cn/t ...

一、程序不开源,虽然可以索要要ID码,但他经常不在线;二、PCB不开源,重新设计有难度,效果不一定能达到他的样板效果,他的样板几乎没货。

网友D:
小呆你到底做出啥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呆你到底做出啥来了?

我是属于看见啥都想做,最后啥也做不出来。。。这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点东西出来免得总让人看笑话,内阻仪和示波器啥的难度太大不会做,就先做这个简单的有现成源代码和电路图可以参考的许老师电桥吧,换个单片机难度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