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20v电池供电改单40v正负极供电

楼主(2025-03-08):
原电链锯用双电池,感觉双电池供电对电池一致性要求太高,想改单电40v供电,直接正负极,诚心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边上黑线是负极,白线是正极,中间三根黄黑蓝该怎么接线处理?

网友A:
建议不要改了吧。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无非是内阻和容量,该电锯是两块20伏电池串联使用,内阻也是串联的,所以是总内阻起作用,每块电池内阻不同,对总的效果没有影响,有影响的是容量的一致性,你觉得明显不好用,是因为有一块电池容量极大地降低了,形成了短板,你应该解决容量低那块电池的容量,而不是把电池由内串联改为外串联,否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改了吧。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无非是内阻和容量,该电锯是两块20伏电池串联使用,内阻也是串联的, ...

坚决改它,将折腾进行下去。
改好了带两块电池上山玩去。

网友:
原装是串联,若要改装,【黑线是负极,白线是正极】这两个肯定是40v动力线。
剩下的中间三根黄黑蓝,黑色应该是是电压监测,电压差异太大的话限制输出?这个先暂时不管(也可能是其中一个电池的ntc热敏电阻监测的负极,那就接总负极)
黄蓝应该是各自的ntc热敏电阻监测。需要对原装电池进行测量或者拆开电池跑线。ntc热敏电阻另一端一般是共用负极

网友B:
其实3楼说的对也不对。
如果新的40v电池是带均衡保护的,效果会比旧的串联“手动均衡”要好

网友C:
在插入双电池正常工作状态下,测量三条细线对地电压,然后以相应的电平欺骗,最后只留出正负极接你的40V电池。
如果是数字信号就挺麻烦的,数字信号就建议不要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3楼说的对也不对。
如果新的40v电池是带均衡保护的,效果会比旧的串联“手动均衡”要好 ...

我看他的意思不是攒一块40伏的电池,他后来也说了,改好了带两块电池上山玩去,他是把原来的两块电池由机器的内部串联改为外部连线串联,这样子是换汤不换药,性能不会有任何提升的,你觉得会提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他的意思不是攒一块40伏的电池,他后来也说了,改好了带两块电池上山玩去,他是把原来的两块电池由机 ...

我的意思是装一块40v电池使用,另一块替换备用。可能没有说明清楚,毕竟上山不是一个小时就完事的,两块电池接替也能断断续续使用小半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装一块40v电池使用,另一块替换备用。可能没有说明清楚,毕竟上山不是一个小时就完事的,两块 ...

抱歉,看你图片两块20伏电池接来接去的,以为你拿原来的电池搞名堂呢,那么,攒一块或买一块40伏电池当然好了,只是价格不便宜,40伏的保护板至少要20多元,加上电池壳,均衡板,攒一块电池成本至少要一百多元,而且原来两块电池,现在改为一块电池,整机重心就偏了,有点像瘸腿驴。不如直接买个用一块40伏电池的电链锯了,现在200多元就可以买到一电一充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看你图片两块20伏电池接来接去的,以为你拿原来的电池搞名堂呢,那么,攒一块或买一块40伏电池当然 ...

总之,你把原来那块短板电池修修,换换电芯,是成本最低最省事的方案,修好了效果也不差。

网友A:
落了一点:电池改为了40伏,还要重新买充电器吧,又是一笔开支,加起来可能比买一电一充的40伏整机都贵了,不要没想好就轻易动手。

网友:
还有,我拆开过40伏单电池的机器,它的电机个头比20伏机器的要大很多,其余部分也粗壮,功率和力气大很多。你的这类双20伏的机器只是号称续航王,力量未必大多少,而且重新攒2个40伏电池,加上充电器,成本快300元了。我看拼多多现在卖的单40伏电池的电链锯,最便宜的3电一充270多即可拿下,拿着这个上山玩,确实可以比较愉快了,你的方案没少花钱,还付出很大精力,却未必可以获得多少愉快。

网友D:
打开电池包看下中间引脚的作用,我猜大概率是温度检测。

粗黑粗白是40V的正负线;细黑是中点电压检测,细蓝细黄功能是一样的,估计都是温度检测。

楼主想把它由2串20V的改为1串40V加一块备用电池,理论上是可以的。要看具体情况,是否40V的电池包也要引出中点电压线和两根温度检测线(初步判断如果是对的的话)。如果要,也比较麻烦的。电池包没那么的接口。

网友E:
给公司修绿化的人背了一个电池包,可以工作一天。你原来的不要动,可以考虑组个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插入双电池正常工作状态下,测量三条细线对地电压,然后以相应的电平欺骗,最后只留出正负极接你的40V电 ...

求问,电机转动后对地测电压:蓝线3.48v,黑线19.78v(一块电池电压),黄线23.6v,怎么以相应的电平欺骗?或是说对地接电阻要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了一点:电池改为了40伏,还要重新买充电器吧,又是一笔开支,加起来可能比买一电一充的40伏整机都贵了, ...

去年还是前年组装了两块牧田款40v电池,这个改起来后电池利用率又高了。
几块威克士电池的容量都不一样,几块大艺电池容量也没有相同的,所以才不考虑双电池使用,要搞单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电池包看下中间引脚的作用,我猜大概率是温度检测。

粗黑粗白是40V的正负线;细黑是中点电压检测,细 ...

40v电池包要引中点电压和检测线还不如继续搞双电,所以改单电只能是搞瞒天过海串电阻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公司修绿化的人背了一个电池包,可以工作一天。你原来的不要动,可以考虑组个电池包。 ...

现在就想着把之前组的牧田款40V电池给用上去,搞电池背包就得拖着线,有时候会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问,电机转动后对地测电压:蓝线3.48v,黑线19.78v(一块电池电压),黄线23.6v,怎么以相应的电平欺骗? ...

试着断开一些细线,看具体那条线的电压影响输出,如果每条线都影响,再上可调电源,先把电源负极并联电池总负,正极依次代替细线,并调出合适的电压区间。找出这些关联后,用电阻串联得出各级电平代替。
两块电池串联中间的这条线,其实你新做电池包也可直接引出到链锯的。
必须是高低电平信号啊,数字信号不用想了,搞不好。看你说蓝线3.48V,非常有可能是数字信号。因为直流信号一般是3.3V,5V,或12V这几个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