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自制基于AD588的 0-10V 0-20mA 20/50/100V 步进可调直流基准源

楼主(2025-03-08):
100v电压基准采用10颗LT1021-10BCN DIP-8,参考了网上的电路和乐老师的电路图,自己也增加了一点改进。

变压器AC 24v绕组输入,四倍压到132v左右直流,两颗JFET背靠背,精调电阻到2mA左右限流。为防止AC电压印度式波动,用431作比较加入了一路欠压指示的LED;另外为防止电网过压导致132v过压,超过JFET耐压50v而烧坏,故加入了主动式钳位吸收电路,其实就是使用一颗英飞凌4N60的高压功率MOS加两颗2W电阻,当分压得到的2.5v Vgs高时直接用MOS把倍压整流的能量吃掉电压拉住,由MOS和电阻一起耗散掉。在AC Source上宽范围实测过,效果挺好,微调vgs分压后基本能压在140v内。

这个基准子板,出100v,中间抽20v和50v,有限流因此输出有短路保护,但如果是100v测试点被短路到地,一百多伏电压全被两颗JFET抗了所以可能会烧JFET。这里还有待改进。

0-10v板采用了AD588,正常出5v和10v两路基准,分别通过模拟开关配合运放跟随阻抗,切换到不同抽头组合输出。为什么要用5v和10v两路而不是只用一个10v基准呢,因为要考虑0-20mA电流。采用osopa1001御用金牌网络电阻,因此10v这路可以分到0-9v,1v步进;而5v这路可以分到0.5的倍数,差动运放正好可以在两颗并联的1k S102C金属箔电阻上产生0-20mA电流。

怕数字干扰,因此么有使用单片机,纯靠两片74数字逻辑门实现的按钮换挡切换,5v电压供电全包了。一颗计数器和一颗bcd转16路译码器,模拟开关芯片需要bcd码控制,led通道指示需要16路,本来想用bcd转7seg数码管,但数码管9以后进位太麻烦,面板开孔也不好看,就放弃了改为16颗独立的LED指示。

下面是diy过程图:

这个10v基准板,预留了加热恒温的位置,下方两个焊盘可以接恒温板的供电,恒温板是铝基板,倒扣在陶封的AD588上。
但还没来及的安,想先看看不要恒温的效果。

本来买了带地线的AC滤波器的品字口,结果壳选小了太大塞不下,无奈放弃。用了简单的8字插,除了保险丝啥也加不上去。

变压器选大了点

最后,整机面板

楼主:
10颗LT021BCN-10是经过筛选的,果然是不筛不知道,一筛发现离散真大。我买了15颗,基本5颗都淘汰了,剩10颗配对起来,刚刚好100.000v整。

虽然1021是可以通过电位器微调的,且不影响温漂。但我在后续的测试中,发现在这种多个串联式应用中,trim端的电位器基本上废了(具体原因后续再表)。所以只能靠原生筛选匹配。

上述数据都是通过bm789四位半测试标定的。
另外,通过测试发现,我用34401测得100v读数很准,大概100.0002(34401是之前比对过7位半校准过的399基准的),而四位半表读数是99.98x,和rigol示波器的垃圾8位分辨率测量读数差不多也这个数,说明这个四位半的表在100v挡位偏差还是挺大的,没校准到很准,但他的10v挡位还是非常准的,和34401完全对的上。

-----
最新的情况是又出现了翻车。。。AD588差点烧了。起因是主板总装时,四针供电排线,+5,-15,GND,+15。其中GND和+15焊反了,电压全乱了,上电半分钟发现输出只有0.7v(保护二极管的压降)异常,一摸AD588很烫,赶紧断电检查。修改过来后,好消息是能正常工作了,AD588没坏,都有输出,5v逻辑电路和外围也没坏。

坏消息是AD588的两路漂的有点厉害,按住葫芦浮起了瓢,通过电位器微调,10v调到10.000时5v是4.997,5v调准了10v就飞的有点多。怀疑588是被搞伤了,悲剧,又准备再破费买辆颗了。

本来10v子板已经测好了,但没经过高位表测试,这下发现低估了588两路输出之间的差异,因为10v是从5v内置电阻网络倍压出来的,也就是说,之前就没考虑到AD588本身就可能存在的5v跟10v之间原生的芯片初始差异性。这么一想又悲观了,可能一开始直接用399的单路10v做整版基准更好。

(未完待续)

-----
3.10 更新
-----
静下来仔细思考了下,发现可能588芯片并没问题,而是我设计微调的电路有缺失。588原本留有两个微调电阻位置,一个balance负责5v的在12脚,一个gain增益负责10v的在5脚。阅读规格书,检查发现我电路中12脚的R6没有用,且直接接到参考地了,相当于把R6直接往低并联,果然导致5v输出偏低。

于是拆了板子,用麻花钻仔细钻孔,安上一个100k的可调多圈电位器,把12脚飞线出来,接上电位器。上电试了下果然可以调5v了,非常完美!!!

调的步骤有讲究,先粗调5v,差不多5.0000后调10v的电位器;但把10v调准了后5v会又偏一点;再返回来精调5v,最后再调一遍10v电位器,就大功告成了。

不考虑温漂影响,完全能调到很准。

新搞了个金封的B档的588,明天换上去重新试下。

网友A:
额……能不能借我调下万用表

网友:
羡慕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非常漂亮,羡慕高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能不能借我调下万用表

已阅,基本同意

网友:
用的什么模拟开关

网友B:
看你那插座像是国产仿品,故意买仿的还是被忽悠了导致的?接触电阻估计有些大

另外看PCB布局好像没覆铜?特意的?

楼主:
Vishay的DG442, DG508, DG509,都是对ADI的廉价平替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插座像是国产仿品,故意买仿的还是被忽悠了导致的?接触电阻估计有些大

另外看PCB布局好像没覆铜? ...

这种低速模拟信号,跟射频和电源类不同,板子面积开阔,也不需要散热,不需要大片覆铜;做好电源质量,远离干扰源就可以了。

插座? 这个插座我没仔细考虑,小台表用的也是这种插座,不做电阻基准没太大问题吧?这个源给四位半用的,应该还不到考虑镝铜之类低热电势插座的地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低速模拟信号,跟射频和电源类不同,板子面积开阔,也不需要散热,不需要大片覆铜;做好电源质量,远 ...

你没看出来带颜色的就是塑料吗?原装的不是塑料材质的

网友:
变压器应该还能再小点。

网友C:
外壳 和上面的贴膜是自己做的嘛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除了佩服外就是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 和上面的贴膜是自己做的嘛

面板贴膜嘉立创打印的。外壳tb买的。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