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朋友给的星驿付NEW3500 POS机,屏幕要怎么驱动

楼主(2025-03-08):
朋友给了个pos机,第一眼就被这外观吸引了,以前见过的都是一个小屏幕加按键,这是大屏触摸,外观设计的也很讨喜,就不知道这屏幕是什么型号,有没有大佬讲讲能不能怎么驱动,最好是esp32有的库。

4g模块是移远M62
电池是可换的14500
其它不懂

网友:
pos 机怎么改着玩??二手手机也很便宜啊

网友:
我也有个,屏幕确实大

网友:
我也搞到一个,屏幕已经拆下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驱动屏幕,各位大佬知道吗,下面的是屏幕的排线的高清图,以及fpc软排线上芯片的手册

这个屏幕尺寸够大还带触摸,想利用一下,机子是华智融生产的,https://www.newpostech.cn/static ... 72447065919678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