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上海亚明照明200W IP66多功能充电投光灯拆解

楼主(2025-03-08):
功率200W???  不可能的,200W是型号

外壳铝合金

亮度还行,毕竟是用电池的

外壳厚度目测1.5mm左右

电池,不知大小,应该是21700或者26650??  3.2V电压应该是铁锂电池

灯板,一共90个白光灯珠,最下面是蓝色和红色灯珠

电路部分

8脚的芯片没有字,不知道是不是充电管理,高手请指教。

灯板厚度1mm左右

透镜

用两根个万用表测了,电流居然36uA?!?!什么鬼??

网友A:
32650电池,一看就是那个啥啥啥的电池,还带着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50电池,一看就是那个啥啥啥的电池,还带着把的

我也好奇为啥电池两端都有突起,意思这是某个设备上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好奇为啥电池两端都有突起,意思这是某个设备上拆下来的?

X宝搜“沃特玛”,一切了然于胸

网友B:
要不要号召一下坛友一人买几个,然后投诉功率不够,然后退款不退货

网友:
电池两头是可以上螺丝固定的,看做工还行,不知道多少米?

网友:
电池是回收再利用

网友:
这不是亮瞎了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号召一下坛友一人买几个,然后投诉功率不够,然后退款不退货

没用的,顶多退货退款,他们会说XXW是型号,不是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50电池,一看就是那个啥啥啥的电池,还带着把的

量好像还不小,X鱼上一大堆,PDD还有12块4节的

网友:
200W 是型号。。。 IP66 估计也是

网友:
这……200W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吧

网友:
200W 塑料壳都得化了

网友:
灯珠挺多的

网友:
这种电池供电的投光灯,电池容量需要够大,要不很快就不亮了。

网友:
虚标是正常

网友:
文字游戏,太多了

网友:
看做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