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邦保护板小程序显示正常,但没输出,一接上负载马上断电

楼主(2025-03-08):
拓邦保护板小程序显示正常,但没输出,一接上负载马上断电,这是怎么回事呢?保护板是带蓝牙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负载有没有问题,可能是电流大触发输出保护
还有一个可能是,电瓶放置时间过长,接负载后拉低电压触发电压保护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啊,你这17串三元锂,满电4.2v现在几乎没电了啊

网友:
应该不是电池没电引起的,没看到接线,不知道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啊,你这17串三元锂,满电4.2v现在几乎没电了啊

我的是鳞酸的,满电3.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鳞酸的,满电3.65

很少见17串铁锂,那你充电器都是特殊的62.v充电器吧

网友:
连接485,看看历史记录,里面很详细出现什么问题输出保护,你带的什么负载?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见17串铁锂,那你充电器都是特殊的62.v充电器吧

我是用73v锂电充电器充的

网友:
你这17串三元的保护板,你用磷酸铁锂可以用,一用就低压保护了,17串三元就是平时说的60v锂电池,满电17*4.25=72.25,和你的充电器电压差不多,但是你换了铁锂,17*3.65=62.05,充电会损伤每一节电芯,你必须上位机看一下,你这绝对是三元的保护板,你自己换了铁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73v锂电充电器充的

17串铁锂只能用62v充电器,73v充电器是充17串三元锂电池的,你就是偷梁换柱了,三元保护板设置的低压保护应该是3.2*17=54.4,低于这个电压就总体低压保护了

网友:
铁锂满电单节电压也不止3.2几,满电应该3.3几。如上面大家说的,保护板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