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各位大佬,打印机机架塑料螺丝柱老化滑丝开裂要如何修复?

楼主(2025-03-08):
下面这个是左边没有开裂的螺丝柱,但也滑丝了。这两个螺丝柱主要是用来固定定影组件的,所以是需要受力的。

这个是右边的螺丝柱,已经滑丝老化开裂了。我用ab胶然后用网线这样子固定也不行,螺丝拧进去不吃力。。

想请问各位是如何修复这种塑料螺丝柱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网友A:
换个金属的固定到架子上?

话说你是咋把这玩意整坏的?

网友B:
502+小苏打,填充满了用比螺丝小一号的钻头打孔再拧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小苏打,填充满了用比螺丝小一号的钻头打孔再拧螺丝固定

原理是什么??我很好奇???这样重造一个真能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金属的固定到架子上?

这是打印机机架塑料老化,不是我搞坏的,我现在是要修好。。

这不是很正常吗?这种电木一样的塑料,用自攻螺丝固定的,又长期受力。。。

网友C:
502+棉花,等凝固后用稍微小一点的钻花开孔,这方法我试过多次,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棉花,等凝固后用稍微小一点的钻花开孔,这方法我试过多次,很结实。

能受力吗?

网友D:
目测是木纹粗丝,应该是M3吧?
打印机里确实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像定影器这这种有高温环境塑料件确实容易老化,以前我也尝试修复过类似的塑料螺纹柱,我给你几个思路供你参考。
这情况用热熔胶效果不好,一是环境温度高,二是热熔胶强度太低,建议外围用扎带收拢,能拉多紧拉多紧,能拉两根就拉两根,如果扎带要网上滑的话,在外围十字的地方小心锉刀锉个凹槽。
如果有扎带还滑丝的话,里面塞牙签,再滴502,502的作用并不是增加强度,而是填间隙。
理论上只要这个塑料螺纹柱不断掉,是能承受较大受力的,而且对发热不敏感。
类似的情况我以前修复过那种2000W的热风机,也是偷工减料发热板用M3木纹螺丝固定在相同的塑料柱上,塑料柱高温老化开裂,我就是那样解决的,如果你有金属扎带的话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什么??我很好奇???这样重造一个真能受力?

类似于3D增材,强度很高的。

网友E:
量下支柱直径选择沉孔螺母加螺丝,根据支柱塑料,选用合适的铜套加胶水在外部整体加固,空间允许连基座都加固了。

网友F:
找合适直径的钻头,在原来的桩上扩孔,再其它废料上找钻头粗的塑料固定桩加胶水填进去,等于是替换原来塑料老化部分,这样可以用的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木纹粗丝,应该是M3吧?
打印机里确实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像定影器这这种有高温环境塑料件确实容易老 ...

是的,这真的是活见鬼了。好歹也埋个铜柱啊,就这样一个光秃秃的PET材料的塑料柱,还要受往外的拉力,还有定影的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合适直径的钻头,在原来的桩上扩孔,再其它废料上找钻头粗的塑料固定桩加胶水填进去,等于是替换原来塑料 ...

有这类的修复关键字不?我去看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下支柱直径选择沉孔螺母加螺丝,根据支柱塑料,选用合适的铜套加胶水在外部整体加固,空间允许连基座都加 ...

感谢感谢,我去看看相关视频

网友:
老化、开裂、滑丝,老化最头痛

网友:
这种可以把收损上部切除,,量好尺寸,,叫淘宝  或闲鱼定制一个内螺纹的立柱吗。

网友:
网线PVC 外皮还有PP塑料AB胶都是粘不住的。。。
可以用木片(雪糕棒),竹筷子不太好,垫到四个豁口里面,用1.5平方铜电线捆扎(AB胶固定)防止短路。。。
下部如果没有机械电路,可以换加长的螺丝。。。塑料专用螺丝。。。

网友:
搞这种热熔螺丝试试

网友:
3楼说的靠谱,我遇到这情况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18楼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