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天文牌全自动电动削笔机并更换大容量电池!!!

楼主(2025-03-08):
小学生必备的电动削笔机

能调节笔尖的粗细

原机自带2000mAh的18650电池。

扣掉防滑垫就能看到螺丝孔了。

一块主板+有刷电机+行程开关。

主板上有多个接口,充电、电池、电机、保护开关、温控开关、行程开关。

工作时的最大电流有6A左右。

挖出存货,挑选了一节亿纬锂能的33V,最大放电电流10A,用在这里够了。

把旧的镀镍带拆下直接点焊到新电池上。

原机电池的容量还是达标的,可惜工作电流不小,充满电用的时间不够长。

最后看下工作时的视频,铅笔放进去自动吸入,削好了自动退出来,几秒就完成了,省时省力。

End!!!

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还请点击下方的《打赏》、《点赞》和《收藏》,也欢迎大家回帖讨论,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A:
确实是省力了,能调节粗细么

网友:
这玩意儿就是个玩具,没了手动削笔刀的乐趣

网友:
嗯,那啥,差生文具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省力了,能调节粗细么

不是写了可以调节吗?logo下面的旋钮就是了

网友:
我买了个手动的,得力的还是真彩的,忘了。

网友:
这电池换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B:
我女儿3年级,现在都是用自动笔或者可擦笔了。。铅笔反而还剩一堆。。

网友:
666,高科技啊,乡下人表示只用过手动的,那种带废料抽屉的对我来说就已经是高级东西了

网友:
开眼了,现在更先进了

网友:
我用刀子削。

网友:
电池座做的不错!

网友:
以前用过手动削笔器,感觉也挺方便的。

网友:
你不说削笔刀我还以为是破壁机。

网友:
价钱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女儿3年级,现在都是用自动笔或者可擦笔了。。铅笔反而还剩一堆。。

现在有全自动铅笔加4B铅芯,笔尖按动连续出芯,用2B铅芯比后按半自动笔偏浅。热可擦笔我用过,小学中午窗台晒太阳记事本,作业字迹没了,回家放冰箱冷冻室,字迹恢复。楼主电动转笔器,铁氧体碳刷电机,应该换钕铁硼定子。

网友:
没看出来行程开关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