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顺造Z11Pro吸尘器电池包(A001Z11BP)

楼主(2025-03-08):
顺造Z11Pro吸尘器电池充满电使用1分钟不到就关机  电池组使用的是三星18650容量2500mah

上片

8650电池  7串

网友:
做工很好的

网友:
这个电池不错

网友:
找出问题了吗

楼主:
没找到问题  电池内阻全部测过了 都在16-17mΩ  正常  充电也正常

网友A:
这个7串31v电池组算比较高的了
无线吸尘器中21V平台最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7串31v电池组算比较高的了
无线吸尘器中21V平台最常见

对   别的都是6串       这个7串

楼主:
各部分能查到的信息都标注在图里 中间那个芯片丝印是OZ7707ASN查不到芯片功能 按外围电路分析 应为电池平衡管理模块 各串的取样经1K电阻接芯片  一颗新唐MCU

充电器 DC 31V  1A

网友B:
关机后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机后电压是多少呢

关机时 最后一个灯闪
测量单个电芯电压还在3.6V
且每个电池电压都一致 也是正常范围
很奇怪 我再充放几次测试测试

网友:
做工真心完美的好了

网友:
不错起码是正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