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科鲁兹座椅改装前高后低高度调节

楼主(2025-03-08):
科鲁兹主驾驶座椅非常不舒服,主要是前面太高,后面太低,屁股坐下去后面是凹陷的,开几个小时就腰酸背痛,有空拆下座椅来看看。

1、拆座椅下面滑轮有两个螺丝(丝牙打了胶水,需要风枪加热后才能拆)使用花六角T50扳手,螺丝是M10的。

2、没用热风枪加热,也可以拆座椅四个角的固定螺丝也是T50扳手,比较容易拆。

3、拆完把座椅的安全带报警线束、座椅下面的线拔下来,把座椅搬出来。
4、把座椅皮套四周的塑料卡扣掰下来,弓形弹簧也取下来。

5、找一块木板,量好尺寸锯好放进框架里面,拧上三颗螺丝固定。

6、收工用铁丝或者螺杆把绑带固定好,按照我原样装回去。

网友:
这样不行的,改变人体工程学,估计更难受

网友:
这样会让座椅变硬吧,如果经常跑长途或长时间开车,建议还是换一个新的吧,听说GL8的拆车座椅便宜又舒服

网友A:
这等于席梦思换成了木板床吧,不塌陷了但是坐着更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等于席梦思换成了木板床吧,不塌陷了但是坐着更硬了

我比较喜欢货车那样的的L型座椅,小车的坐姿V型半躺一样,不舒服啊

网友:
弹簧重新加工下。

网友B:
我也是科鲁兹,哪天也个搞搞看。座椅是真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科鲁兹,哪天也个搞搞看。座椅是真不舒服

改完座椅比较平了,然后觉得不够平可以在用空心套管把滑轨垫高。

网友(2025-05-14):
引用 楼主:
改完座椅比较平了,然后觉得不够平可以在用空心套管把滑轨垫高。

我就是这么改的,连材料带工具花了100多
主驾后边升高6公分,副驾前3后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