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螺丝刀手柄冬天打滑,做点改造,

楼主(2025-03-08):
冬天手太干,金属手柄根本使不上劲,套个热缩管好用多了,

网友A:
手柄应该滚花的

网友:
这个手柄工艺有问题。

网友:
手柄上滚点花就不打滑了

网友:
本来就是不适合大扭力的套装,故意设套免得扭坏

网友:
还有戴上橡皮手套就更好了

网友:
用锯磨花一下

网友:
手柄有点细了

网友B:
手工包胶?注意不错,热宿管易破不?

网友:
套一套胶管比较合适。

网友:
好纤细的手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柄应该滚花的

这么细的柄,有实用价值么?

二○二五年三月九日

网友:
细小手柄都是不适合大力出奇迹的

网友:
热缩管只是相对不滑点,但肯定没那么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包胶?注意不错,热宿管易破不?

加热回缩后会变厚,没那么容易破,

网友:
这种螺丝刀,本来也是拿来做精细活的啊,也不用到太大力

网友:
拆笔记本手机用的

网友:
手柄太细太光滑了

网友:
套一层硅胶管应该比这效果好

网友:
精密螺丝刀用不到那么大的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