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纯铜烙铁头,比黑金钢还有自带的好用多了

楼主(2025-03-08):
纯铜的比黑金钢还有自带的好用多了,长时间高温,也不会像自带和黑金刚那样氧化不像样,

网友:
我也想买纯铜的

网友:
纯铜的在高温环境下会和锡产生合金,很快就会被侵蚀

网友A:
纯铜的不耐用的,你这个要是很耐用,应该不是纯铜的。

网友:
纯铜的烙铁头不耐用

网友:
用松香助焊,温度不要太高,用的时间也不会短。
以前都是纯铜焊头,没有合金镀层。

网友:
纯铜的一般工作温度推荐360度,合金烙铁头一般可以长期400度以上

网友:
氧化了还是锡渣啊

网友:
纯铜更容易氧化

网友:
买了一根一直未用过

网友:
纯铜烙铁头为啥壁厚都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铜的不耐用的,你这个要是很耐用,应该不是纯铜的。

+1,用两下就黑了不沾锡...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网友:
反正磨损品,只要好用就可以

网友:
有人用纯铜柱麿成烙铁头,很耐用。而且价钱其实不高,只要自己有麿的工具。

网友:
应该是“磨”。麿成烙铁头。

网友:
温度稍高,纯铜烙铁头氧化得很厉害。

网友:
纯铜的氧化了刮一刮就可以了,合金的不能刮

网友:
说来说去,之所以有两种意见争来争去,有的业余者用纯铜烙铁头感觉好用,因为他们一个月也焊不了几个焊点,焊锡对铜头的腐蚀不易察觉,所以他们把它奉为宝贝,很正常。经常焊接很多的人感觉就不一样了,要是在生产线上,也许一天,这个刀头就变成秃头了。

网友:
觉得做烙铁头最合适的材料是高纯度镍,不易腐蚀且吃锡良好,商品烙铁头最外边一层镀的就是镍,只是镀镍层很薄,长期机械磨损也会导致其寿命终结,如果有能力用一根纯镍棒加工一个烙铁头,将是最理想的,寿命可以是半永久性的了。

网友:
家用不多的话,买几个原装白光,省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