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拆海信55寸液晶电视

楼主(2025-03-08):
  看了九年的电视终于黑屏了。用手电照有文字,也有声音,那就是要换背光了。

网友:
有个32寸电视也没有背光了,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下一步是把金属屏蔽壳拆下来吧。和外框用卡扣固定,还容易搞。然后怎么把金属壳翻起来呢,是不是要买吸盘什么的。

网友A:
要吸盘的,要个瑜伽垫,把电视放上面,等待灯条期间要把电视盖好防灰

楼主:
我有地板吸盘,应该太大了,不知道还买什么样的吸盘。

网友B:
多拍点细节照片,尤其是电路板,因为我的电视也是这个,缘分啊
https://www.znds.com/tv-1137901-1-1.html
这玩意4k就是垃圾,我就想换了主板用个万能板之类的,驱动液晶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拍点细节照片,尤其是电路板,因为我的电视也是这个,缘分啊
https://www.znds.com/tv-1137901-1-1.html
...

明天拍给你吧。刚刚下单两个16公斤的吸盘,不知道够用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地板吸盘,应该太大了,不知道还买什么样的吸盘。

不用吸盘也能拆。找宽的透明胶带,就是快递打包的那种,质量稍微好点的,贴在屏幕上,怎么贴可以到网上搜,非常简单,其实拆开的屏幕非常轻,胶带完全可以平稳提起。我的海信48寸13年买的,早几年就是用这种方法拆的,换了背光,现在还是好好的。也别担心胶带会留残胶在屏幕上,完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吸盘也能拆。找宽的透明胶带,就是快递打包的那种,质量稍微好点的,贴在屏幕上,怎么贴可以到网上搜 ...

ok.
再分享个这款海信电视LED55EC620UA处理器hi3571 v600的开发文档。而且包含v300 v400 v500各个系列信息。之前打算移植twrp,升级安卓5,没想到高估自己能力了,希望有相同爱好的朋友可以参考。
完全资料在网盘(含SCH、PCB、SDK[安卓4.4]、各种文档和开发软件)(体积巨大:14.93GB):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aEPTo0SjI7Ao7Si4d0Efw
提取码:lbvf

网友:
拆我会 装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吸盘的,要个瑜伽垫,把电视放上面,等待灯条期间要把电视盖好防灰

老司机。好好学习

网友:
有文字,也有声音,愿意的话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的?

网友:
好拆不好装,风险极大

网友:
得从正面拆吧,以前拆过32寸的,还有个55寸的,拆了边框从正面拿屏

网友:
学习一下,家里有个,偶尔犯病

网友:
不是面朝上的吗?

网友:
换背光灯条应该拆液晶屏这面吧

网友:
拆下后壳,拔下屏线,看看四周有没有螺丝,反转屏幕朝上,拆下边框,屏幕平衡粘贴几条胶带,胶带中间留出一段,双手提胶带取下屏幕,取下导光板,一直到看见灯条,就可以换了。

网友:
确实应该反过来,先取屏,再拿导光板,导光板好几层最好一起拿,免得搞错顺序。

网友:
要拆前面的屏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