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途光牌充电钻拆机

楼主(2025-03-08):
首先发帖目的是为了分享,可不是推销啊!
刚开始想买个电动螺丝刀,但是搜索了一幡,好一点的电动螺丝刀都超百呀,便宜点的也不敢买呀做工都挺差的,于是就锁定了这个充电钻,安装一些螺丝类的活它速度快,精细的活也不差那点体力手动拧比较稳妥,充电钻的缺点就是体积大,重量大概2斤,放工具包背着包吧。
这个东西拆机大家重点关注的应该是电芯、电机、变速箱,那好,我就放几张照片大家鉴赏一下吧,随后我找一下网上的拆机视频

电池没有参数,看买家秀评论的说挺烂,正品电池价格倒是不贵,奈何手里没有点焊机换不了。

充电器参数21V~48V,电流800mA,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保护电池才限制这个电流,实测电压22.3V,电池的饱和电压16.5V,电池内应该带有恒压保护电路。
按这个原理分析充电器应该很好配,只要电压在20V左右都可以。可以采用升压降压模块充电,电流需要限制多大就不清楚了,我用可调电源试了一下,限制1A充电它电流吃满了,限制1.12A电流它也吃满了,出于安全没敢在往上加。

变速箱有油太脏了,这种工模的产品结构和用料大同小异

变速箱换挡拨叉

主板封胶不完整马马虎虎,正面3颗背面3颗,一共6颗mos管,管子参数不清楚。

线圈是铜芯

夹头的同心度精度用霸王钻头测了一下挺好,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性价比很高……

网友A:
最便宜时貌似十来块,偶尔用一下挺好,电池贵

网友:
这种公模最大两个缺点就是自带的电池不行,还有扭矩调最小都力量太大了,电池可以自己换好的,扭矩太大只能自己改造里面的弹簧了

网友B:
挺好,价格便宜,我的锂电钻是有刷的,不敢用太狠

网友C:
竟然是铜芯线,这不科学...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时貌似十来块,偶尔用一下挺好,电池贵

现在电池挺便宜了,5元左右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价格便宜,我的锂电钻是有刷的,不敢用太狠

有刷电钻便宜好维修,电机可以很慢的速度转,打螺丝有安全感,无刷的最低速都很快上小扭矩的螺丝容易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铜芯线,这不科学...

可能这东西产能过剩了,或者性能高不成低不就,就这种16.8V的系列便宜,12V就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刷电钻便宜好维修,电机可以很慢的速度转,打螺丝有安全感,无刷的最低速都很快上小扭矩的螺丝容易打坏 ...

不是有按钮控制么?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按钮控制么?

按钮原理是一样的,有刷的能低速转是因为电机有3V电压就可以转,无刷电压太低了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钮原理是一样的,有刷的能低速转是因为电机有3V电压就可以转,无刷电压太低了不转。 ...

是的,有刷好处是可以很慢很慢,我的有刷钻是捡的,几毛钱换个碳刷就能用
波箱不是可以调力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刷好处是可以很慢很慢,我的有刷钻是捡的,几毛钱换个碳刷就能用
波箱不是可以调力度么? ...

那个调扭矩的不准,最小档手攥不住,相比有刷电机可以利用转速进一步调节扭矩。

网友:
只能业余用用!

网友:
无刷的看着确实漂亮,手头好几把有刷了,算了不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池挺便宜了,5元左右一颗

1元钱的都有,能用吗??

网友:
多少钱入的?貌似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很多电池卖家给点焊

网友:
也买了一把刚收到,加上好评返共用了30多点,看你拆开的电池应该不咋地,准备换成忆纬的,前几天买了把无刷角磨机48多点,电池拆开看了,好像还相对好些。

网友:
无刷角磨机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