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ABB的一个配件,不知道是啥

楼主(2025-03-08):
拆ABB的一个配件,不知道是啥!

网友:
不懂,标签呢?

二○二五年三月八日

网友:
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不熟悉的领域

网友:
ABB  工业控制PLC的一个控制器

网友:
是不是加密的解码器?就是密码锁之类?

网友:
不懂是什么

网友:
电流检测模块,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肉还挺多的,没见过的路过。

网友:
像是检测电流的什么东西

网友:
只知道是个控制器,怎么用怎么接不知。

网友:
ABB应该都不便宜

网友:
没见过,,,需要专业的来鉴别。。。谢谢分享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个啥

网友:
以前做设备维护,机械手都是ABB的,随便一块主板的备件价就是十几万,手指粗的密封圈都几百,当时有一台机械手轴的地方磨损的有旷量,厂家售后拆解一分析,直接说不如买新的,然后160万买了一台新的,11年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