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各位大佬:大艺A3电池充电插口定义

楼主(2025-03-08):
那种十几元的有刷轴流风扇吹尘机,
以前看的都是牧田接口黑机身,
昨天多多看到有绿色机身大艺接口卖就买了台,
同时从小黄鱼南通工厂那买了大艺A3电池和充电器,今天吹风机没到,电池充电器先到的。

电池有+T-三个脚,一个5521充电口
测电池5521与T-两脚直通,
电池+-两脚电压21V,
电池T-两脚电压4.2V,
电池+T两脚电压11.3V

开始以为充电口是用4.2V充电。
但座充两个脚接T-输出电压22V
线充5521输出电压22V
但线充一安,座充两安
看座充的壳子空间浪费严重,
我想把座充里板子换到个的小接线盒改线充
座充壳子切掉一块倒过来做焊台(正极插片位置要改一下,比直接买焊台壳子便宜很多。

但上面测的电压把我搞蒙了,不知道这样改了行不行?来版里请教各位大佬。
电池的板子看着还行,不会跑电路,只是拿万用表电压档通断档测了测5521充电插口和三个插片

楼主:
这个十节电池壳子侧面螺丝固定,
设计还算合理,
就是充电定义我理解不了
特来请教

楼主:
两并五串,不拆开直两边测得是应该是并联两颗电池内阻,我以为实际乘以二,十八元买这个电池能算合格吧

网友A:
大艺a3电池充电就是T口和负极,电池上的+只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艺a3电池充电就是T口和负极,电池上的+只输出的。

请问座充和线充输出定义是否一样?
我测量电池充电座空载电压4.2V
充电器空载输出22V,
我电学基础差,这点真理解不了。

网友B:
我是用线充充A3电池和牧田款电池的,座充没有。T口和正负电压不一样说明是充放异口。看测量T-和5521相通,就是充电器输出接这2者完全一样,只是接口不同而已。牧田和大艺正负极位置是颠倒的,自己差点栽过跟头。

网友C:
这有什么不理解的。电池T脚和DC5521口正极是相通的。充电器不管座充或线充输出的22V都经过保护板上二极管和充电过压保护芯片。22V经过这些时电压已经降了零点几伏了。你测量的4点几伏是因为电池电压反向经过保护过来的。说到底,充电器输出不是直连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什么不理解的。电池T脚和DC5521口正极是相通的。充电器不管座充或线充输出的22V都经过保护板上二极管和 ...

多谢解释,大概听懂了,那我这就拿座充改线充。

网友C:
另外,大艺A3电池充满不是充电器     充满停止的。充电器始终输出22V电压,就算充满跳转了绿灯,充电器还是输出22V电压。充满是保护板上充电过压保护动作的。充到接近21伏时,电池T脚或者Dc口中间那根引脚就和电池+极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线充充A3电池和牧田款电池的,座充没有。T口和正负电压不一样说明是充放异口。看测量T-和5521相通, ...

请问牧田大艺正负极颠倒,那插片插槽尺寸设计是否有防呆?牧田电池硬往大艺的机器的插槽里怼的话推不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大艺A3电池充满不是充电器     充满停止的。充电器始终输出22V电压,就算充满跳转了绿灯,充电器还是 ...

但是我拿到时座充和线充都有红绿转灯,可能是双重保护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牧田大艺正负极颠倒,那插片插槽尺寸设计是否有防呆?牧田电池硬往大艺的机器的插槽里怼的话推不进去 ...

没法怼的,大艺a3电池口间距大概是22mm,牧田大概是39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怼的,大艺a3电池口间距大概是22mm,牧田大概是39mm。

明白了,只是左右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只是左右反,谢谢,

DC口直充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