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菜白光LM358电路改进分析

楼主(2025-03-08):
先说结论, 提高定时电路里参考电压的设定值到运放共模输入电压附近可以减小加热的死区
比如5v供电下普通358典型共模输入电压是3.5v, 就可以用6.8k和15k设定到3.44v左右

分析原因如下:
加热时u3的输出会提升至u3的voh并使d3截止, 5v通过r2给c2充电, 这部分算是老生常谈了
当充电到u4翻转后, 如果tc小于温度参考电压ref, u3的输出也会开始翻转,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ref和tc之间的差值很小, 这会导致u3输出的翻转变得十分缓慢, 下面是ltspice的仿真图, v(p002)就是u3输出的波形
简单分析下就可以发现v(tc)中下凹的部分正好能对应上v(p002)的下降
因为voh是固定的,所以要减少这段下降的持续时间就只能提高这段曲线的转折点
受rc充电的性质影响, 转折点的电压可以简单看作是设定电压和d3的vf之差

要降低vf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用肖特基管的话c2容量就得加大, 并拆除r2, 靠肖特基管的漏电流充电, 而这个漏电流非常不一致
所以只能从设定电压入手

仿真电路里通过更改设定值让208us的死区时间减小到了83us

网友:
补个电路图吧。白菜白光的电路图有好几种呢。

网友:
这个没有图片很难理解。

楼主:
图片的链接地址

看不见的话我只能找个图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