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锂电池加逆变器实现超级快充充电宝

楼主(2025-03-08):
这个小逆变器可以把直流12V逆变到直流220V,使用9节18650锂电池每三节串联再三组并联作为输入电源,给手机充电可以达到超级快充,最大功率达到32W,估计是锂电池的问题,输出功率再大一点,电池组的电压降低到11V时逆变器停止工作,然后电池组的电压会恢复到11.5V,充电功率再上升到32W循环变化,这个电路不用给电池加保护板,因为电压降低到11V逆变器就会停止工作。
这种充电方式可以支持各种品牌的手机使用原厂的充电头快速充电。之所以没有使用12V电瓶是因为18650锂电池轻便容易携带。
使用小风扇降温可以保证不过热。

网友A:
直接买个100W的充电宝不行吗

网友:
这个是想在没有市电的荒无人烟的地方使用吗?

网友B:
不建议这种方式使用,因为你的逆变器并非工频逆变器,而快充头是按照工频电压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100W的充电宝不行吗

这种号称100W的充电宝只会支持一些手机达到超级快充,因为各个手机厂商的超级快充协议都不公开,生产充电宝的小厂只能猜测充电协议实现对一些手机的超级快充,不会支持所有品牌的手机都能达到超级快充。
使用USB测试仪测试充电的电压和电流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这种方式使用,因为你的逆变器并非工频逆变器,而快充头是按照工频电压设计的。 ...

应急偶尔使用一次,不会经常使用,最好使用一个修正波的逆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号称100W的充电宝只会支持一些手机达到超级快充,因为各个手机厂商的超级快充协议都不公开,生产充电 ...

这年头还有支持快充不支持pd的?

网友:
折腾得不错,就是这效率有点感人,

网友:
应急偶尔使用还是可以的,支持折腾

网友:
不知道安全不

网友C:
这个是40w的升压模块,2个三极管自己自激高频震荡的升压模块效率非常低。几年前最低5块多钱包邮。只适合不方便拉线功率又不大时短时间应急,比如在室外需要烙铁焊接什么,用电动工具电池+这个模块,带动普通那种几元钱的调温烙铁。充手机什么的还是老实用充电宝方案吧至少效率有近90%,你这图上一顿升降压转换,能量还有没有剩下60%都够呛

网友:
这个效率有点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40w的升压模块,2个三极管自己自激高频震荡的升压模块效率非常低。几年前最低5块多钱包邮。只适合不 ...

感谢分析,我明白为什么功率上不去了,不全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
第一,不安全,第二繁杂,效率低,应急还行!!

网友D:
只能在家用,带出去会被“自愿放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在家用,带出去会被“自愿放弃”的

不安装电池就是一个逆变器,电池分开装在塑料盒子里面应该不会有人管吧。

网友:
不是,直接买一个全协议的充电模块不久好了嘛?支持6-30v直流输入,想功率大的有67w都有,效率高很多,体积也小很多

网友:
路过~以前有一个车载点烟口的逆变器,扔了

网友:
看似安全实则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