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88年杭州温度表厂TWD-02温度调节仪拆解

楼主(2025-03-08):
杭州温度表厂1988年出厂的TWD-02温度调节仪;用PT100铂电阻作为传感器,下面的小拨盘带一个电位器调节设定温度,表盘里有一个随电位器转动的红色柱子显示设定温度,到达预定温度时候,继电器动作,红灯亮,停止加热;温度降低后,继电器再次动作,绿灯亮,继续加热,如此反复达到温度稳定

网友A:
这个有点别致,温度显示不是数字

网友:
没看到温度探头啊

网友:
收藏品的上古神器

网友:
继电器居然是裸露的那个三极管型号一定是3DD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别致,温度显示不是数字

它没有测温功能,红色的柱子是显示的给定温度

网友:
这物件够古老了。

网友:
变压器密绕的很漂亮;另外看着很新是库存的吧

网友:
老货,做工不错

网友:
上古神器,不错!

网友:
以前的东西用料真是简单粗爆

网友:
真是个老表,做工不错

网友:
是87年的吧

网友:
这种老物件做工质量真的没得说

网友:
88年能有这工艺也算可以了

网友:
老表啊,真老表。温度开关

网友:
老物件做工质量真心不错

网友:
满满的苏式暴力风格。。。谢谢分享

网友:
老物件就是值得收藏了

网友:
老烧会觉得h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