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动力源4850h维修

楼主(2025-03-09):
动力源的4850H塑料面板的,里面电路板是单板的,改完可调上电几秒钟响了一下。之后就亮红灯了风扇也不转,不知道是不是改完了忘记调电位器电压太高了,改完了还加了一个温控模块从风扇那里取电的。接线应该是没问题了之前实践过,有没有大神提供一个电路图或者帮忙指导维修下,谢谢啦。

网友A:
恢复看看有没有输出,再确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看看有没有输出,再确定是什么问题

我换了一个u5芯片,风扇能转了,指示灯又不亮了,有电压输出80多v但是我测量大电容只有290多v感觉pfc没工作

楼主:
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维修过程,我不是很懂电路各位大佬指点下,我测量了大电容两端电压只有280多v,然后几个大电容取下来都测试了是好的,辅电测量了有12.7v跟5.3v。板子上所有的二极管也都测试了是好的,辅电都有管子也是好的pfc没工作我怀疑芯片挂了,然后我把板子上两个大的芯片互换了一下故障现象变了,指示灯不亮了,风扇会转了,输出有一个80多v电压调节不了,动电流电位器有小幅度变化,电流电位器调完会没有电压输出,测量大电容两边290多v电压,pfc还是没工作,然后我从网上买了一个大的芯片换上故障现象跟我互换芯片以后一样,然后又修不动了,求大佬指点下

楼主:
这个u5芯片是不是有程序的,我还有一台这个电源,有大佬知道怎么读数据吗

网友:
要读芯片,,起码得有编程器吧,,

网友:
我的改完启动红灯,然后绿灯,输出有了,然后又黄灯,什么情况,也是按照这个方案改的

网友(2025-06-04):
引用 楼主:
这个u5芯片是不是有程序的,我还有一台这个电源,有大佬知道怎么读数据吗 ...

芯片程序我读出来了。用USPISP编程器读,但我的是4830H,想要一份4850H的,

网友(2025-07-07):
两个大芯片是单片机啊  咋可能直接互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