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63xt配B16,跳上土狗不认ID,取下土狗量产歇B

楼主(2025-03-09):
4CE的正片Intel B16,CE跳线也改过,VCC 3.3,VCCQ 1.8也正常,但四个焊盘贴哪个都不认id

取下R8,也就是所谓的土狗,可以认ID了,但是量产的时候又提示GPIO toggle PIN错误,怎么破

试着把vccq改成1.2v,有土狗的前提下可以认id了,但是量产又提示Download MPISP Fail(20)/(05/01.02)Not MPISP Fail

我也是服了呀

网友A:
改电压,VCCQ挑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压,VCCQ挑1.2V

取下土狗就能认id了,但是量产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土狗就能认id了,但是量产报错

ac就跳r5和r8(tog)vccq1.2
ad就跳r8 vccq1.2
vccq1.8 那tog就不跳,固件选1.8v的固件

网友A:
一般来说 vccq1.2 跳tog这样基本就能开了,这个稀奇古怪的报错我也没见过,短接进rom模式再重新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vccq1.2 跳tog这样基本就能开了,这个稀奇古怪的报错我也没见过,短接进rom模式再重新开试试? ...

改1.2跳tog,就是卡download mpisp我是不理解为什么跳1.8会不认id,b16根本不需要跑在1.2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1.2跳tog,就是卡download mpisp我是不理解为什么跳1.8会不认id,b16根本不需要跑在1.2下啊 ...

你跳1.8的时候 不取下土狗,颗粒没法运行在nvddr模式下面,所以不认id
b16/b17这种颗粒在63xt上默认就是1.2V VCCQ 加R8(高频)跳线的。
卡download mpisp这个 要不试试换旧点儿的版本或者新版本工具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跳1.8的时候 不取下土狗,颗粒没法运行在nvddr模式下面,所以不认id
b16/b17这种颗粒在63xt上默认就是1 ...

找时间重植主控看看吧,能找到的工具我都试了,全都是卡0%,然后download mpisp都不成功,旧板子确实难搞

STEP : Download MPISP Fail (0x20)
ERROR : Not MPISP Fail (0x05)

========   DLL Error Description   ========
(0x01) : _SmiPtestCheckRunMode Report Fail
(0x02) : Issue Read Drive Info Vendor Command F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时间重植主控看看吧,能找到的工具我都试了,全都是卡0%,然后download mpisp都不成功,旧板子确实难搞{ ...

试试重做主控吧,63xt主控确实容易虚焊。记得用高温无铅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重做主控吧,63xt主控确实容易虚焊。记得用高温无铅锡

跟主控没关系,颗粒在2262en上能开,贴bics3到63xt上也能开,我总觉得是1.2v vccq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主控没关系,颗粒在2262en上能开,贴bics3到63xt上也能开,我总觉得是1.2v vccq的问题 ...

那搞不明白了

网友:
63xt也是分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