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动车充电器维修,这个元器件是什么?该怎么买?

楼主(2025-03-09):
图,60V4.5安充电器,经测试这几个都坏了,场效应管,整流器,桥边上的电阻,都换了。就通电测试,还是炸保险。然后反过来发现背面这个元器件也炸了,我留意了下,我另一台充电器也是这个地方炸了。求助热心维修大哥,这个元器件该怎么买?什么型号的。还要测试我遗漏的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得把更多的图发上来,才可能判断出什么型号芯片,你就这样的图,神仙也难下手啊。

网友B:
多看电子小武的抖音视频自己学吧
常见电源芯片就那几种,3842啥的,你跑下图,看看各个引脚的电路,跟芯片手册对照一下
你这开局一张图,是让大家帮你猜?

网友C:
找找炸掉的部分对上看看能不能看出型号,不然只能对照电路慢慢分析,一般电源芯片,两只电阻,电源场效应管都会损坏。

网友:
场效应管应该也坏了。

网友D:
3842用的多点,旁边的大电阻,场效应管基本都坏,检查下整流桥和后级的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电子小武的抖音视频自己学吧
常见电源芯片就那几种,3842啥的,你跑下图,看看各个引脚的电路,跟芯片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把更多的图发上来,才可能判断出什么型号芯片,你就这样的图,神仙也难下手啊。 ...

又补了一张图,帮忙看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电子小武的抖音视频自己学吧
常见电源芯片就那几种,3842啥的,你跑下图,看看各个引脚的电路,跟芯片 ...

又补了一张图,帮忙看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炸掉的部分对上看看能不能看出型号,不然只能对照电路慢慢分析,一般电源芯片,两只电阻,电源场效应管 ...

又补了一张图,帮忙看下,谢谢了。你说的那几个都换过了,就这个图上的掉心的没换,还是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2用的多点,旁边的大电阻,场效应管基本都坏,检查下整流桥和后级的整流二极管 ...

又补了一张图,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
炸掉的必须通通换的,然后电阻电容也要检查是否开路和短路,才能串灯泡上电。

网友:
并不是简单的把它换了就行,而是要知道它是怎么坏的

网友:
把炸掉的碎片找到看看型号最快

网友E:
好家伙这炸的。。芯片特写里,贴片电阻也爆了好几个。  这楼主可有的忙了。。

回修的就怎么多配件都头疼。。现在是回修的带一个不会修的,甚至表述都有点问题。能不能反馈出需要的意思都要打问号,的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这炸的。。芯片特写里,贴片电阻也爆了好几个。  这楼主可有的忙了。。

回修的就怎么多配件都头疼。 ...

你这一说还真是,我都没注意。这修起来麻烦死了。我看放弃比较好。

网友:
刚刚百度了一下,101后缀的电源芯片好像就是TG101,但是电路明显不符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大多用3842+场管

网友:
直接买一个划算

网友:
你跑一下电路吧,我感觉很像3842,从图上看,5脚是地线,6脚通过电阻连到MOS管,这两脚基本和3842一致,其他脚的走向图片上看不清了